[慧荣] Sm3281上usb3.0不识别又一案例分析

楼主(2022-06-08):
1.这个案例非常有意思,非常的经典

2.本人有10片三星的TLC 3DV3颗粒,贴在3281上面

3.一直没有使用,昨天晚上想拿出来用,结果有2个不能识别,但是USB2.0能够正常使用

4.想着是不是USB头的问题,更换了之后还是只能USB2.0,

5.想着是不是电压问题,上3.3V算了,还是问题依旧

6.直接更换主控板,反正板子多,版型也多,3281BB AB 单帖 ,双贴,可调1.2V电压的板子,雷克沙的板子等等都试过了依然不行

7.最后都泄气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因为5个U盘有2个有问题,另外3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固件什么都换烂了,

8.最后我拆了一片颗粒,然后另外一片量产看看2CE有什么速度,

9.结果怎么着,一切正常使用,我发现我忽略了一个问题,我用的是黑片,这个颗粒是挖过矿的

总结:经过以上案例分析,有的时候USB3.0不能正常使用也许是颗粒问题,和板子固件等等无关,我也是有相同颗粒黑片才发现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颗粒造成USB3.0不能识别,我也不知道,但是仅此案例告诉大家,如果3281上USB3.0不识别也有可能是颗粒问题,借此本人走过这个坑,也让大家少走弯路

再补充一下,从a8降到64,也就是频率从168降到100也不行,
  本人玩u盘有个底线,2258xt rdt之后都不稳定的颗粒我都是直接扔了,让我上安国,别开玩笑了,安国的纠错能力能和58xt比吗,东西是拿来用的,不是没事拿来量产玩的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不少3267AE和3281AB/BB的U盘3.0无法识别,2.0可以识别的的问题,至今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案,但发现如果特别慢的将U盘插入3.0接口,会识别出来,但却是工件在USB2.1的模式下,看看朋友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借鉴一下,另外朋友是否可以将手中质量好的3281AB/BB和雷克沙的板子给上几张图看一看呢?

网友B:
这挺奇怪啊,黑片降速了所以不支持3.0了?这是主控自己识别的吗?

网友:
我现在主用3281,手里三个暂时没啥问题。多谢分享

网友:
前几天拆了个固态,上了四个双贴3267ae,也是有一个3.0不认盘,2.0正常,把那个颗粒拆下来就正常,折腾了一天,最后废了两块板子,把坏的颗粒上了安国。正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不少3267AE和3281AB/BB的U盘3.0无法识别,2.0可以识别的的问题,至今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案,但发现 ...

百度搜索3281改外置供电就能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同样问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9492-1-1.html

对,这玩意降频也不行,我都降到64了,也就剩原来A8是168HZ的频率,64就是100HZ,还是没用还白瞎了我一个主控板,3281主控周围鼓包了,

网友D:
这种垃圾颗粒就别糟蹋3.0的板子了,直接上安国/芯邦,一点毛病都没有,专门对黑片/烂片,优化过,不会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挺奇怪啊,黑片降速了所以不支持3.0了?这是主控自己识别的吗?

很奇怪,我颗粒频率都降到原来的快一半了,也不行,楼下范老板的帖子也有这样的问题,基本上3267 3268上都不会出现3.0的问题,因为你还能找到比3267更稳定的主控了吗,总结一句话还是远离黑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垃圾颗粒就别糟蹋3.0的板子了,直接上安国/芯邦,一点毛病都没有,专门对黑片/烂片,优化过,不会有任 ...

我都在论坛那么久了,没玩过的东西也屈指可数了,无非就是无聊动动手,遇到问题指出来,给新手指指路罢了,早就无所谓了

网友:
H27QFGBPEBLR可以支持那些主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奇怪,我颗粒频率都降到原来的快一半了,也不行,楼下范老板的帖子也有这样的问题,基本上3267 3268上 ...

正片不好找啊,也贵啊,自己玩的话黑片有时候还是挺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片不好找啊,也贵啊,自己玩的话黑片有时候还是挺合适的

能明白重点吗,我是说排查问题的,黑片能量产过正常使用也是没用问题的,让新手能自行判断遇到的问题,

网友(2022-07-14):
也可能是FW没有适配颗粒的问题。

网友(2023-03-12):
学习了,怪不得3281测试架开卡后时不时的不能使用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