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X折腾』拆修电动车喇叭开关

楼主(2022-06-08):
『X折腾』拆修电动车喇叭开关
那天一心急,抬脚膝盖顶到开关,直接挂了

按钮保留了好久,结果没几天,弹簧掉没了?

最后想了个下下车,直接焊一个微动,用哥俩好固定在原位上

除了摁键位置小以外,没什么区别,手感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给负分,没测电流电压。把按钮粘好很难吗?

一看就是没持续关注我的。。
我用的是别克英朗的电盆喇叭,原车开关也顶不住,声音不响亮,接了继电器,比汽车勇猛。。

网友:
按钮好像儿童玩具一样,不耐用。

网友:
防水不行呀,开关很容易挂掉

网友:
位置离手近一点更顺手,电动车这个开关设计的离手太远,不方便

网友:
逢山开路,遇水造桥。碰到啥解决啥。懂技术啥不怕。

网友:
应该用铜丝或者钢丝再弯一个弹簧的,微动绝对时间管不长

网友:
你需要一辆新车

网友:
下雨天这个按键弹片容易生锈失效。赶紧换辆车吧!

网友B:
给个上上车,开关全封需要喇叭用嘴吼

网友:
外面再罩一个防水罩更完美。

网友:
一场雨就会坏了我试过了

网友:
你这是代换开关,原开关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上上车,开关全封需要喇叭用嘴吼

嗓门要足够响。

网友:
电流大了微动会烧胡吧

网友:
开关太丑啦
回头弄个铁片或者钢片或者硬铜丝,看好多汽车喇叭这么干的,在档杆上弄个线,一按就搭铁,一搭铁就喇叭响

网友:
粘个插针座,把轻触开关弄成可插拔的,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A:
这个应该给负分,没测电流电压。把按钮粘好很难吗?

网友:
最烦这种啥都会修的,永远用不上新的

网友:
太小,又不防水,很快又要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