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太阳能 4G 监控 过程****第三期

楼主(2022-06-08):
如果没有别的问题,这应该是最后一期了
关于 太阳能 4G 监控 过程****第一期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关于 太阳能 4G 监控 过程****第 二 期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之前退货三次,这次选了这个,估计比较靠谱:40w太阳能板+20ah电池(电压未知),输出电压是12v。如果是12v20ah电池,那应该没问题。就怕是3.7v20ah电池。不过满电最少能用三个晚上应该没问题。

摄像机采用 海康威视  4g 室外球机。200w像素。说起这个机器,还有个小事情

买同样 一个东西,都想找个便宜的,淘宝,拼多多,闲鱼对比了半天,同样全新的机器,400w像素价格大概¥400.  200w像素大概¥350.但是在拼多多上边,其中一家显示 200w像素¥411,400w像素¥308,肯定是商家弄错了。不管那么多,先下单再说。

下单后联系商家,说系统错误,但是还会发货,但是要发200w像素的,讲了几句,商家承诺发400w像素的。但是迟迟不发货,等了3天才发货。

收到货后,发现是200w的。联系商家,先说,让我退回给,换成400w像素的,直觉告诉我,退回去,这个机器就买不到了,于是也没有退货,就这样吧。

官方参数 如下

实拍图

打开盖子,发现没有插sim卡的地方,原来这个机器只能使用集成的esim卡。外部两个接口,一个电源,一个网络。

盖子,上边有 防水 胶条

新买的 tf 卡

看着挺正规,实际未知

64g,能用一段时间

联网,激活,这个状态灯很重要,网上找不到资料,就在纸质说明书上有。

开机步骤

第一步,升级固件

使用有线网络连接,一切正常。拔掉网线,自动切换到4g网络。

中间有个小情节,更新固件后,用了几十秒,云台死机了,在app上可以看到视频,证明网络没问题,但是云台无法操作,重启后没有再出现。

太阳能板直接发到老丈人家里了,40w太阳能+20ah电池,12v输出。  看一下示意图,价格290.

这次应该不会有啥问题吧。

对了,这个设备智能使用海康的流量,费用如下

不便宜啊。

不想那么多了,这台机器暂时就到这里吧。

*****************这时候老丈人打电话了,想在另一个地方再装一台。

基于海康  如此不友好   的费用,第二台决定如下

1,在第一台机器附近,安装4g  wifi 路由器。设备大概这个样子

通过网线连接第一台设备。

2,第二台摄像机采用室外wifi球机,太阳能板供电,通过wifi连接到路由器热点。

3………………就是不知道两台摄像机距离有多远,wifi能不能稳定链接

大家有什么建议,欢迎讨论。
看到评论,说为何要执着太阳能,发个实地环境看看

果子

从家里到果园,这样的小溪要经过4条。

距离嘛,看个 全局图

补充内容 (2022-6-16 12:19):
前几天我跟老丈人说,机器先放楼顶测试几天,结果他把机器放在屋子里,两天就没电了。我告诉他,机器是防水的,结果他把机器放在楼顶的地上...

补充内容 (2022-6-16 12:20):
他认为防于水就是可以泡在水里,结果……只能说,没文化,太可怕

补充内容 (2022-6-16 12:23):
花了几百亏钱,就用了两天,机器跑水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也让我对老人的思维认知又有了新的见识

网友:
能不用WiFi就不要用,拉根网线也比WiFi稳定,距离长就用光纤冷接要求不高

网友:
插个楼,卤煮继续

网友A:
搞不懂  为什么这么执着于不靠谱的 太阳能和4G

,,是真的住在深山老林里,牵电线和网线都不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  为什么这么执着于不靠谱的 太阳能和4G

,,是真的住在深山老林里,牵电线和网线都 ...

网友:
原来是这样,那是应该好好考虑了。。  另外还要注意防雷吧

网友:
只要中间没有阻挡,wifi的传输距离比你想象的还要远,特别是山区没有干扰的情况下三五公里只是下限。

网友:
另外,如果可能,买一块300瓦太阳能板加一个32A电动车铅酸配一个控制器就能解决电源问题。

网友B:
埋根光纤也许更靠谱,反正没铜哈哈

网友:
无线布置是最方便的。

网友:
小溪一直有水流的话买个水流发电机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
觉得再配个风力发电机就更好了
今早在矿坛那看到有个300W才300多大洋,不知还在不?

网友C:
眼前这一片都是果园?一个摄像头能看清?如果被偷损失很大,可以报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埋根光纤也许更靠谱,反正没铜哈哈

第一期我就说买POE的摄像头布线,再配个4G路由器,实时观看的时候才有流量,平时都录到硬盘录像机里或TF卡里,再配一个大功率太阳能发电板加铅蓄电池,做个金属柜子防盗,就像宽带运营商那种户外金属柜子。
另外布光纤也是可以的,可以用光电转换模块,长距离光纤更便宜。

网友D:
看楼主发的图片,这情况只能用太阳能加4G摄像头,其他都不现实

网友:
摄像头防雨吗?用在室外还需要防雨才行。

网友:
都已经到第三期了!上次看到还是在上次呢,好快啊,居然有还有小溪,还可以水利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前这一片都是果园?一个摄像头能看清?如果被偷损失很大,可以报警啊。 ...

报警也是不好弄,一晚上损失3--4k,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发的图片,这情况只能用太阳能加4G摄像头,其他都不现实

是啊,多个方案,反复论证,只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期我就说买POE的摄像头布线,再配个4G路由器,实时观看的时候才有流量,平时都录到硬盘录像机里或TF ...

目前海康的机器,除了4g的相机,其他必须接入nvr,不能独立联网。如果这样弄,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