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洗衣机,自定义编程

楼主(2022-06-08):
最近没事干,发现这个洗衣机不太好用,具体型号如下

默认标准程序,运行57分钟,时间有点长。
快洗程序,运行时间14分钟,实际洗涤时间只有1分30秒。洗了个寂寞??
突然想起来,买机器的时候,卖家介绍这个机器可以自定义洗衣程序,研究一下吧

最后,打印了一张纸,贴在阳台上

老妈根本看不懂,教了两次,还是不懂,媳妇教了两次,勉强会用,有点不方便,就是每次都要设置,无法保存。再想办法吧。

工作中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机器还有一个型号,有个记忆按键,设定好自定义程序后,按2秒钟就保存了,下次开机,直接按记忆,就可以掉出之前保存的程序,直接启动就可以。
再说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用标准吧,快洗洗不干净

网友:
老年人不适合用自编程的洗衣机,用带程序的就行了

网友:
这想教会老人就算了吧,除非是大学教授级别的老人还有点可能

网友:
夏天快洗,其它时候标准洗。

网友:
我都是用浸泡..............生怕洗不干净,你倒好,为了快而快

网友A:
一般快洗,天天换洗,其实没怎么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快洗,天天换洗,其实没怎么脏。

快洗,从开始洗涤到排水,只有90秒。其他时间是上水 ,排水,甩干……

网友:
自定义功能,女士都不一定行,老人还是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洗,从开始洗涤到排水,只有90秒。其他时间是上水 ,排水,甩干……

这快洗也特快了吧,看来美的不行啊

网友:
一直只用标准洗,不管洗什么洗多少

网友:
我都不会用,也没说明书

网友(2022-07-09):
我的三洋老款波轮洗衣机,默认程序运行时长为45分钟左右(其中洗涤时间为15分钟),快洗程序运行时长为15分钟左右(其中洗涤时间为3分钟)。
每当运行默认程序时,我会在第5分钟、第10分钟分别暂停一下机器,把内桶里已纠缠在一起的衣物重新拆散,然后再继续运行,这样能得到更为良好的洗涤效果。

网友:
一般都是用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