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加供电线问题

楼主(2022-06-08):
最近想换个显卡,150W功率的,有6PIN供电接口。可是我的惠普老电源325W没有6PIN接头,于是开始物色供电转接头。
淘宝搜索了一下,有三种可选。
1.单4PIN D形口转6PIN接头
2.双4PIN D形口转6PIN接头
3.单sata口转6PIN接头

问题:不知道这些转接头能提供多少瓦的供电?选哪个合适?
百度:PCI-E的供电可以提供75W的功率,如果显卡接近或者超过,都会配有6pin、8pin、双6等独立供电接口。其中6PIN供电接口是双路+12V输入,提供75W功率

6PIN供电接口是双路+12V输入???
意思是单口转接线都不满意这个需求?
单路D口或者sata口都不足以提供75W电力么?

网友:
电源上有没有显卡的4PIN供电线?有的话可以买4转6,没有的话买4D转6,但也要看你电源12伏有几组供电,要避开和主板共用的那组+12伏,以免过载保护。

网友:
2,选2才匹配150W功率/

网友:
如果电源本来就不带显卡电源口且不支持双12V,建议少用转接头,12V的电流可能会超额定输出

网友A:
一般没什么问题,品牌机的电源不会虚标还有余量。之前在HP机器上用过单4PIN和单SATA的转接线,都没问题。你的显卡说下显卡型号会更好一点判断实际功率,但基本不会封顶。而且75W功率对单路12V也没压力。

网友:
看你的显卡和电源,和转接线关系不是太大,要买就买双头转,单头的容易虚

网友B:
不要纠结几路了,你这个电源才325W,还不知是峰值功率还是额定功率,12V就算占了2/3的功率也只有200W多点,单显卡就吃掉这200W的3/4,CPU还要不要吃饭了,还是换个电源吧,除非你一直轻载使用

网友:
还是换电源吧!

网友C:
保险起见双4P转6P,不过像上面说的你这个电源标识都没看到,说不定12V输出不了那么大的功率,虽说一般没啥问题,但也不能保证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什么问题,品牌机的电源不会虚标还有余量。之前在HP机器上用过单4PIN和单SATA的转接线,都没问题。你 ...

打算12100Fcpu加 1060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纠结几路了,你这个电源才325W,还不知是峰值功率还是额定功率,12V就算占了2/3的功率也只有200W多 ...

12100Fcpu加 1060显卡

换电源挺花钱的,能省就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起见双4P转6P,不过像上面说的你这个电源标识都没看到,说不定12V输出不了那么大的功率,虽说一般没啥问题 ...

嗯,回头打开机箱给电源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品牌机的电源做工用料还是比较实在的。如果是额定325w的带150w的显卡问题不大。转接头看你的电源上剩余接口买就行,不过如果电源是普通规格的电源换一个新的更为合适。毕竟也不贵。一些老电源总功率够了但12v供电偏弱。

网友D:
当年记得N年前GTS250 满载175W 加老U  300W电源不是品牌货玩游戏会重启,换500W的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记得N年前GTS250 满载175W 加老U  300W电源不是品牌货玩游戏会重启,换500W的就没事  ...

我的破台机,240+785+GTX650,原装长城350P4(额定270W),烤机的时候绝对会重启,正常使用没啥问题...

网友:
大4看看有几路,空闲的直接可以转6PIN

网友:
这个几乎就是满载了,换电源最合适

网友:
正解是换电源。。。实在那啥的话二手的也不是不能用 ,500W 几十元,注意选 大牌子、网吧倒闭大批量的、没有清灰的电源,大概率是没有修过的。买过最早一批矿龙1250W 100多吧,到现在侍候3090刚刚的。

网友:
这个不太明白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考虑换电源,连显卡供电的电源接口都没有,太老了,容易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