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里大神多帮看下丝印291K.4芯片资料

楼主(2022-06-08):
路由器电源IC  打不到卖的 想问下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丝印 291K-4

网友:
看到印有5V,实在找不到,拆掉芯片,然后外挂一个5V模块。

网友:
降压带5v,对电路,很多能代用,不行就用其他降压模块飞线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射频衰减器。

网友:
这个很多代用的,参考下南京微盟 ME3110AM6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射频衰减器。

这很明显就是一个DCDC的控制器芯片啊,,,,,,,,,,,,

网友:
ZTP7192Y看看是不是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 这个是DC芯片  12V降压的   左边是5V  右边是3.3V  估计是加电阻可以输出不同电压的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看着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