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开关电源完工了,给自己也给帮助过我的热心人一个交待

楼主(2022-06-08):
终于改完了,给自己也给帮助过我的热心人一个交待。
前后用了不少时间,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也因疫情打印店关门,面板无法打印,一直拖到现在。
电源基本达到了自己的最初要求,12V时,输出5A没问题。因电压表量程,只调到最大20V输出。
谢谢在改装过程中给予帮助的各位了。

网友:
怎么不让我们看看内部

网友:
挺漂亮的,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子真不错哈哈

外壳是一款专用充电器的,我原来的同事看到会很熟悉的。现在拿过来改造一下,把开关电源去掉原来的上盖装进去,感觉还可以。

网友:
这外壳很古老啊,和指针表正好绝配,如果配个数字显示的就不好看了

网友:
里面是什么,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错不错,指针表虽然不如数字表直观精确,但是好看

网友B:
介紹一下電路吧,再看一下內部結構,有什麼值得借簽的地方。

网友C:
这老仪表壳我也有一个

网友D:
是线性的还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线性的还是开关电源?

改装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老仪表壳我也有一个

原公安部生产的一款专用电台充电器.

网友:
壳子看起来很精致,不过,只有壳子的靓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紹一下電路吧,再看一下內部結構,有什麼值得借簽的地方。

电路内部见这个连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9388-1-1.html

网友:
亲们,手上有个坏掉的24伏10安的494方案电源,没断保险没炸管测的整流桥后直流电压只有284左右,两个电容每个142伏也挺平均的。请问那几个原因导致直流电压不够310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