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刚买了台空调大家看看靠谱吗

楼主(2022-06-08):
买了台小空调,25的,就是正一匹,原本打算买1.5匹的来,问了客服,我的卧室面积13.7平,一般夏天制冷用,偶尔冬天开两次。制热也就打到最低温度,客服说要正1匹的就行,有了解空调的朋友吗,算是小马拉大车吗,会不会把空调搞坏?

网友:
老家25平面的卧室,装的23的定频,科龙的,十二年了,制热不行,制冷嘎嘎的

网友:
有点小,这也要看空调的质量

网友A:
可以  大一些制冷制热快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大一些制冷制热快  ……

慢点不要紧,会不会损坏空调

网友:
制冷不要紧,因为冷空气往下走的,人坐着躺着位置正好,但如果人长得高还一直喜欢站着,那1匹的空调就不够了

网友:
没问题的,就算1W也不会损坏空调

网友:
不是顶楼和西晒的话,1匹足够用,我家1卧室12平米,顶楼,西晒,都还用的春兰一匹的机器,到今年17年了

网友:
面积不大,只要保温效果不是太差没问题的

网友:
我就是安装空调维修空调的,按你说法,1P够了,不坏烧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点不要紧,会不会损坏空调

这东西 就是用的 ,要是自己家 没有打算搬迁  就买大一点的 好一点 ……

我 老家  都是买三菱重工 次旗舰,  外机 赶上柜机重,以前用了接近20年老货  比新款美的效果都好  内外静音 知冷知热快  ……

网友:
定频空调运行时,室内温度到了设定温度压缩机就停止工作,室内温度如果一直到不了设定温度压缩机就一直工作,所以如果型号选小了空调的使用寿命会缩短,如果打算不超过6年就换新就无所谓了,因为空调保修期是6年。

网友B:
我20几平的房间还装的1P的空调呢,买的华凌的,1600多块,给租客用,能省是省,制冷效果够用了。

网友:
4*800*1=3200W
3200/14=228W
勉强够用,不可能打的太冷,但足够能有七八度的温差,就是费点时间。制热就不用考虑了,完全不会有效果。

网友:
不是过高的要求完全可以。

网友:
米够上1.5的变频,效果嘎嘎的 也舒适。1P和1.5P差价百八块,大点的冬天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20几平的房间还装的1P的空调呢,买的华凌的,1600多块,给租客用,能省是省,制冷效果够用了。 ...

我54平的客厅装了个1P的格力悦风空调,能把人吹感冒了,我160斤的体重也抗不住那风,一年只敢在最热的时候用三五天

网友:
放心大胆用,无非就是刚开始效果来得慢点而已...

网友:
我就是生产空调的,按你说法,一匹足够用了,要是换大一点的,当然效果会更好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