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台HP电脑,用WIN10非常卡顿

楼主(2022-06-08):
HP的主机,AMD A6-9500 CPU,12G内存,512G固态,按理说不应该慢,但这台卡得不行,连打开文档都非常卡,是不是只能重装系统才能解决?

网友:
散热?内存?固态?用替换法试试。扫描硬盘看看

网友A:
不会是中毒了吧?还是流氓软件过多了?按理说系统可以了。重装最好。

网友B:
硬盘的锅最大,内存不管什么频率的12G办公足够了,硬盘出问题了才会卡的不行

网友:
别试了,HP的某些型号的AMD APU笔记本装Win10就是慢,装WIn7就起飞

网友:
试试win10精简版

网友:
看看CPU状态,是不是在节能了?

网友:
安装Win10LTSC吧,我的E2-6110 安装老坛酸菜感觉比较流畅,配置比你的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的锅最大,内存不管什么频率的12G办公足够了,硬盘出问题了才会卡的不行 ...

用HD测试了,好像速度没问题,快扫也正常。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中毒了吧?还是流氓软件过多了?按理说系统可以了。重装最好。

这台电脑买回来起就卡,之前是4G内存,以为是内存原因,后来加了内存还是卡,也估计是系统问题最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的锅最大,内存不管什么频率的12G办公足够了,硬盘出问题了才会卡的不行 ...

楼主那是固态,还是512G的,不会有卡的问题,固态要是有问题直接蓝屏了

网友:
先说下有没有装啥全家桶吧,很多人喜欢装

网友:
按理这配置不会卡,直接重装系统,关闭win10预读服务,关闭自动更新

网友:
看内存与CPU的使用率大概可看出哪出问题!

网友:
对amd没好印象。不过还是重装一下吧。扫一下硬盘。4k对齐没

网友:
全新安装微软原版 WIN10    系统装完 (不装任何三方软件,包括驱动) 看效果

网友:
也有可能WIN10在后台升级,打开设置更新看看

网友:
360表示可以找他们。

网友:
我家里的电脑是装XP后主机发热严重,死机,装win7以上的版本温升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
没用的服务都关了,不用的APP都删除!杀软也关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