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12V直流供电的落地摇头扇,发现件神奇的事:电机为什么会有硅钢片?

楼主(2022-06-08):
当初因为出租屋夏天停电频繁,所以购买了这台钰烽牌12V直流供电的落地摇头扇,摇头齿轮箱坏了准备买一个换上去,拆开发现这个直流电机很奇特,电机标签写着DC 12V 2.0A,从电机缝隙可以看到电机内部还有电路板,但是却有一个交流电机的外观,还有那厚厚的硅钢片。

莫非是交流电机硅钢片中间又套了一个直流电机,还是把直流变交流后给交流电机使用?

大家先猜猜看,等摇头齿轮箱回来了,我打算把这个电机全部拆开一探究竟!

风扇外观

风扇使用带开关的电位器开关和无极调速,最下面是DC插头。

打开后盖发现直流供电的电机怎么还有硅钢片?

电机上的标签

同品牌风扇交流电机结构介绍图

一般直流无刷电机结构不都是这种的吗?

补充内容 (2022-6-13 00:16):
转子模糊图在42楼,看样子就是内转子无刷电机了。

网友:
拆的不彻底啊,看不见电路板

网友:
家里也有一台,ac220v,电机转轴卡死,网购换了电机好了

网友:
意思是无刷电机呗!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刷

网友:
5根线就是个交流电机把

网友:
直流电机驱动,寿命还是交流电机长。

网友:
是不是无刷电机?但很少看到这种样式的无刷

网友:
不用奇怪,无非是鼠笼转子改成永久磁的罢了,无刷电钻都是这样的。

网友:
看图片上拆的那个不象直流电机,象单相异步电机,可是也没看到电容。

网友:
有同款风扇 拆开过 是内转子无刷电机 。

网友:
电源板加无刷电机很正常!还用日电产的电机不错了!

网友:
好奇问一下,你的12V是用的什么设备?铅酸?锂电?

网友:
怎么不买神机:先锋S6,用充电宝 + 诱骗线就可以了。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楼主辛苦

网友:
都已经松一个螺帽了为啥不拆彻底

网友:
搜了一下网上的12v直流风扇电机,跟你这个不一样的是没有外面的大硅钢片,里面是775电机的转子,你这个电机真是奇怪,如果是直流电机,外面的大硅钢片让人有疑问,不过希望你能拆解的更仔细一些可以看的更清楚。

网友:
看外观很像交流电机,期待楼主把摇头齿轮箱买回来了后的揭秘。

网友:
内转子无刷电机呗

网友:
没有启动电容,那就是交流三相电机。
写DC12V是为了防止混淆。或者里头有控制板。这个扭矩不用永磁的,就是原来交流铸铝转子就行了。

你发的那个无刷电机的图,里面绿色油漆里面也是硅钢片,涂油漆防止划伤线圈。

这个就是三相交流电机配变频器,可以调速。只不过都是特小功率的简易版。可能跟无刷电钻控制板类似。
红黑12V,另外黄的5V电源,一根开机线,一根调速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