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sb口只剩2.5v,找不到故障点,飞线硬盘可以吗

楼主(2022-06-08):
08年的x80l拿来上网课,2年了正常使用,突然有一天,usb无线网卡连不上了.........

笔记本一直插着3个usb设备,无线网卡,无线鼠标,usb供电音箱

音箱有声音,鼠标能操作,只有wifi显示无法连接

拔插尝试无效后决定重装网卡驱动

发现网卡卸载后装不上了

折腾后发现u盘也不识别,usb有线鼠标也不识别.....

音箱和无线鼠标还是正常.........

发现有线鼠标点不亮

量电压,2.5v............

拆机

usb+5过保险丝后到6BBAS,另一路68CAE (看不清8还是B)1256脚,4脚铜箔比较粗,应该是vin,两个芯片的4脚是连通的

跷起4脚,焊盘上还是2.5v,人生地不熟的,找不到来源.............

硬盘比较近,焊盘也比较大,飞个5v过来,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以前还弄断一根键盘线,铜箔压实点胶,不知还能用多久,那种4块多的导电漆修键盘线效果怎么样

网友A:
这个IC 会不会是一个USB电源开关 ?

网友B:
这个板子的成色(sai三声),能有2.5v就不错了。哈哈哈哈。开玩笑啊 。别当真。

网友C:
楼主这是主板裸奔着吗?怎么USB头会锈成这样?
硬盘供电飞过去只接小东西应该可以,把原来的供电最好割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C 会不会是一个USB电源开关 ?

应该是,不开机时4脚和1256脚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的成色(sai三声),能有2.5v就不错了。哈哈哈哈。开玩笑啊 。别当真。 ...

也还好啦,10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主板裸奔着吗?怎么USB头会锈成这样?
硬盘供电飞过去只接小东西应该可以,把原来的供电最 ...

飞在翘起来的4脚,没连焊盘

网友:
usb设备接多了,usb5v供电烧了。

网友:
好坚强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