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臭氧冰箱除臭小玩具

楼主(2022-06-08):
冰箱一直有大蒜啥的臭味,想着杀菌又除臭
所以想到了这个用臭氧发生器加电池

手机淘汰锂电池 加上充电宝的板子
5个臭氧发生器大概1.5a 充电宝输出1.5a正好满足需求

5.5 2.1 的dc充电插头,主要是不想用胶水,用这个打孔的比较好

内部照,5个臭氧发生器,1个风扇,1个电池,一个充电宝的板子

经过测试大概可以运行1小时左右。因为电池不太好了.
在室外也能闻到臭氧的味道,说明浓度还可以。

再也不怕冰箱臭了
一共花了不到10元,搞定

网友A:
这不是空气电离吗,发生器不贵 5V  12V的

网友:
臭氧不臭吗,整个超大号的,是不是可以补天了

网友:
这个放冰箱?好神奇的装置。

网友:
我买的要100多,不过可以运行10天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空气电离吗,发生器不贵 5V  12V的

这个不知道啥原理,2个电线接在一个陶瓷片上,通电后,会有点声音。

网友B:
有效果吗?冰箱里整个杀菌除味必须品,5个是5g吧

网友:
发生器淘宝上买的?

网友C:
这不是臭氧发生器吧,臭氧发生器好像是一个玻璃罐子里

网友:
我家美菱旧冰箱用了20年了,冷藏室自带臭氧发生器,市电供电的那种,反正从无臭味,莫非这种设计不多见?

网友D:
记得有成品的,不用浓度太高。人吸入会永久损伤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记得有成品的,不用浓度太高。人吸入会永久损伤肺。

永久损伤肺????这么厉害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效果吗?冰箱里整个杀菌除味必须品,5个是5g吧

上面写的是10ml/h
一小时10毫升,5个就是50毫升
浓度不懂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永久损伤肺????这么厉害的嘛?

没这么厉害的,远达不到损伤肺的程度
而且没有永久损伤肺的说法,只有癌变的说法
只不过不谈剂量只谈毒性是耍流氓,
喝水也能淹死,所以水有毒

并且臭氧是不能长时间保存的,比如臭氧在冰箱里一个晚上后,臭氧早就分解掉了。即便过早打开冰箱,有稍许臭氧,无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臭氧发生器吧,臭氧发生器好像是一个玻璃罐子里

以前都是那种紫外线消毒灯外面套一个金属罩。现在的都是这种了。

网友F:
都是为了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效果吗?冰箱里整个杀菌除味必须品,5个是5g吧

我拆过足浴盆里的,就是个玩具,浓度很低。
冰箱自带的估计浓度也很低,就靠时间长来起效的。
要么冰箱里的是负离子,只能除臭,杀菌效果一般。

我这个手机换下来的电池不行,在冰箱里只能运行20分钟。低温内阻太大,只不过我也不需要太好的电池,臭氧生成太多,分解时间太长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为了折腾

我9点放进冰箱的,现在10点40。
刚才拿出来了,回头闻闻分解要多久,是否能除臭。
在网上。找了资料说是能除臭,现在验证下

网友:
时间要久点吧

网友:
有效果么, 有效果也整个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