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三雄极光吊顶LED,看看质量如何

楼主(2022-06-08):
今天在垃圾桶上面看到一个三雄极光吊顶LED,手痒了,拿回去拆拆看看

这个电源坏了,感觉做工有点差

灯条还是好的

这个圆帽是用来发散灯光吗

打开帽子,2835灯珠出来了,功率应是16W,标的18W,大家说良心吗?

网友A:
换个电源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还是可以用的。

问题电源坏了,怎么看它电压多少,16个LED串起来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电源坏了,怎么看它电压多少,16个LED串起来的电压?

灯珠电压一般是3V,去过是16个灯珠那就是48V供电,这种电源一般都是宽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珠电压一般是3V,去过是16个灯珠那就是48V供电,这种电源一般都是宽电压的 ...

一般电源是 限流的。。。找个 电压范围 覆盖 48V 的就可以

网友:
换个电源继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电源坏了,怎么看它电压多少,16个LED串起来的电压?

灯帽你都拆下来了。上可调电源测试一下单颗LED供电情况。

网友:
不错,捡个三雄极光牌子货,LED还是好的

网友:
看看电源外壳,应该有标示的。

网友:
看这还算规范,换变压器还值得修

网友:
这可能 是6V两串灯珠吧  找个用9V电流的万用表用二极管测一下看亮不,亮了就是3v

网友:
感觉不是厨房就是厕所的灯

网友:
换个电源可以用的

网友:
家里几十个灯全是这个牌子

网友:
一般电源盒子上都会写输出电压电流

网友:
可能是短路烧保险电阻了,测一下保险电阻后面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换个电阻试试能不能点亮

网友:
我家最近装修厨房和厕所也用的这款扣板灯,FSL的300*600的,也是用这种LED电视灯条的直照式的,不是以前那种侧面发光的。看来质量不咋的啊。

网友:
换个电源还可以用

网友:
换个电源就能用了吧?赚了

网友:
集成吊顶用灯,质量一般,换个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