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雅迪电动车Y形插口如何区分正负极

楼主(2022-06-08):
难道说只有拆电源才能区分吗?手里没有万用表

网友A:
如果雅迪都是一样的,左边是+右边是-,我的雅迪就是这样

网友B:
实在没办法就接两根线出来,另一端裸露一截,插到盐水里面电解一下,腐蚀的就是正极,没腐蚀的就是负极,注意别短路就好

网友:
接个led的灯泡,别接在驱动上,直接接在灯板上看灯泡亮不亮就知道正负极了

网友:
这图片拍的真牛,该看见的看不到,不该看见的都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没办法就接两根线出来,另一端裸露一截,插到盐水里面电解一下,腐蚀的就是正极,没腐蚀的就是负极,注 ...

经验丰富,好该方法。

网友C:
现在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线接口明面上是为了符合新国标,其实越搞越乱,像以前那样用电脑电源线那种接口不是很好的吗?新国标后令我的老输出线都“废”了。

网友:
一般充电器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线接口明面上是为了符合新国标,其实越搞越乱,像以前那样用电脑电源线那种接口不是很 ...

某宝上买转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E:
万用表是标配了,有个炮灰表也行啊

网友:
这对坛友应该不是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宝上买转接头就可以了

我知道某宝有转换头,有简洁控,喜欢简洁特不喜欢多余的部分。宁可买新国标输出线换线也不会买转换头,只是现在新国标输出线价比普通输出线价高许多。

网友:
用表捅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是标配了,有个炮灰表也行啊

就是啊,混坛子的没有表说不过去,9.9的炮灰表就行了,建议整个口袋型万用表,不需要测电流全防护的那种,也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雅迪都是一样的,左边是+右边是-,我的雅迪就是这样

正解,包括圆孔的也是这样,左+右-

网友:
万用表量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还是买一块万用表吧用处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没办法就接两根线出来,另一端裸露一截,插到盐水里面电解一下,腐蚀的就是正极,没腐蚀的就是负极,注 ...

波波同学经验老道。。。。。。。以前1.5V电池我用舌头试,现在这充电器差不多上百伏,不敢试了。。。。。

网友:
充电器打开电路板上有印刷正负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