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参考一串数字网友原贴把自己的SONY C253L钟控收音机拆了

楼主(2022-06-08):
参考一串数字网友(电话号码?)原贴,近段时间把自己的SONY C253L钟控收音机也拆了改装时钟后备电源,新手上图。

楼主:
端午节放假3天,拔电源关机,72小时后插电开机,时钟信息和预存电台保存完整,未试更长时间停机,因为每天早上起床后要收听广播。

网友A:
我的音响记忆电容改用法拉电容,断电十天以上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音响记忆电容改用法拉电容,断电十天以上都没问题。

这办法好!

网友:
虽然PCB看起来很漂亮,做工也不错,但是我一直理解不了为毛宁可用好多颗0R的电阻做跳线也不做双层PCB。有点败絮其中的感觉。

网友B:
sony的收音机,应该效果好

楼主:
我在C108换上去的就是法拉电容啊,3.8V10F。百度有网友实测C108两端供电电压3.2V,所以3.8V耐压基本足够了,10F容量理论上可以支撑70天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的收音机,应该效果好

FM收音效果不错,时钟精度实测每月+10秒以内,就是喇叭只有0.3W,准备淘个1W左右的换上去看看,或者加个耳机接口外接蓝牙音箱。

网友C:
用交流电,比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交流电,比较省事。

原来保存时钟信息的电解电容6.3V1000微法在断电后只能保存几分钟,有段时间家里经常停电,来电后又得重新设置年月日时间和预存经常收听的5个电台频段,搞得我都不愿意再用这破玩意了。现在换了法拉电容替换C108,再也不怕停电什么的了,这破玩意又焕发了第二春,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保存时钟信息的电解电容6.3V1000微法在断电后只能保存几分钟,有段时间家里经常停电,来电后又得重新 ...

同样的体积,容量翻倍

借了科技发展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