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哪位大侠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2-06-08):
电热水器整流桥前限流电阻

网友:
板上有字焊电阻下来就看到

网友A:
论坛应该开一个色环电阻板块

天天有人问电阻

楼主:
第二环是灰色的吗,眼神真的不行了。

网友B:
0.28Ω的保险电阻。

注意左下角的电源芯片也炸了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论坛应该开一个色环电阻板块

天天有人问电阻

关键是:天天有人去耐心解答、、、、鸟。

网友D:
又来一个问电阻的哈!能看下背面线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又来一个问电阻的哈!能看下背面线路吗?

我正想说你怎么不贴电阻图呀,日,往下拉 下面这位贴出来了

网友:
贴贴贴贴贴贴贴贴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天天有人去耐心解答、、、、鸟。

精彩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应该开一个色环电阻板块

天天有人问电阻

就比5环多一环,

网友:
左下角的电源芯片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正想说你怎么不贴电阻图呀,日,往下拉 下面这位贴出来了

哪个居然抢先贴图了?

网友:
看成红灰黑金黑,是2.8欧,看成黑棕黑银红,是0.1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8Ω的保险电阻。

注意左下角的电源芯片也炸了哦。

芯片已在老马家下单了

楼主:
22欧姆,这个以前绝对没修过。

网友F:
换电阻没用的,芯片已炸

网友:
22Ω第二环也应是红色,退得这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电阻没用的,芯片已炸

手上有am-22a,代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