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安空调的把室外机背面弄烂了

楼主(2022-06-08):
这个地方应该是散热片吧,安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妈看着安的,她年纪大了也没注意怎么弄的,想问下要不要紧,属于正常吗?一般安装的时候都会损坏一点?我要不要维权啊

网友A:
一点点不影响,里面的管子是通制冷剂的,这玩意只是散热用的鳍片...

网友:
只伤散热翅片不伤铜管的话没啥大问题,拿一字螺丝刀整顺即可,不管也没大问题,多了会影响散热风扇通风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点不影响,里面的管子是通制冷剂的,这玩意只是散热用的鳍片...

就这一点

网友B:
手能接触到的话,自己用手将它搞顺就可以。

网友:
就这一点不会影响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能接触到的话,自己用手将它搞顺就可以。

安空调是不是很容易弄变形这里,我需要维权吗

网友:
自己搞搞正就行了,没必要维权

网友:
散热鳍片,不漏就没事,用螺丝刀掰正就行了。

网友C:
志高空调安装1年后,我上去打开翻页打算清理,结果发现翻页一边脚断的,翻页根本不能稳固固定,这些安装工就是能混就混过去。看是哪里买的,服务好的就投诉,别当圣母了。

网友:
必须维权!
3倍退赔!
换新机!

网友:
这点点没关系,多少都会碰到一点,不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志高空调安装1年后,我上去打开翻页打算清理,结果发现翻页一边脚断的,翻页根本不能稳固固定,这些 ...

安装的就是能糊弄就糊弄,只管当时能交差...

网友:
中间的管子也憋了吧

网友:
散热片而已, 不是管子漏就没事了。别指望安装工素质有多高,碰坏这里是常事,不漏就好了。

网友:
一点点不影响,不要紧的

网友:
只要没伤到管子漏,问题不大,把叶片校正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就是能糊弄就糊弄,只管当时能交差...

是啊,他们还用透明胶带给我偷偷粘上了,你说花千把块买个新机器装好就是残缺的谁心里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他们还用透明胶带给我偷偷粘上了,你说花千把块买个新机器装好就是残缺的谁心里舒服。 ...

中国特色,谁能保证自己去干的时候全心全意???

网友:
用起子捋顺就可以了,所以空调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点点,安装空调被这个划伤是常见事情,空调如果外面加保护网就不容易弄到,不过多多少少影响散热,这样裸露是效率最高的,同样也是现在大环境偷工减料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