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9搬家

楼主(2022-06-08):
有AB两台华为p9.
A:4+64g,毛病:屏幕破裂,主摄像头不能对焦。19年换的电池,续航还可以。
B:3+32g,毛病:无。20年换的电池,续航可以。
搬家方案:AB主板和主摄像头互换。
发现问题:
1.A电池自己“刺破”了,就像被针刺破了铝皮,看见里面的电池隔膜,电解液没怎么漏。但是电池容量还是杠杠的。
2.互换摄像头后,两台机子都能对焦,A之前应该是排线松了导致不能对焦。

网友A:
工作量还不小么!

网友B:
如此看来,买几台同牌子的手机,可以互相搬家,真好!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量还不小么!

很简单,就换换主板,给老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看来,买几台同牌子的手机,可以互相搬家,真好!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

就换个主板,很简单的,拼一台好的手机给老人用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两台拼凑成一台。

网友C:
动手能力还是可以的

楼主:
这个不算大工程

楼主:
对的,淘汰的手机拼成一台给老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还是可以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D:
我的P9那个32G的emmc被我拆下来扩容小米电视盒子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P9那个32G的emmc被我拆下来扩容小米电视盒子去了......

这个厉害

网友E:
型号一样的才有这种换位的可能,型号不一样这种可能性就很小了。电池破,是不是有粘合剂捣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型号一样的才有这种换位的可能,型号不一样这种可能性就很小了。电池破,是不是有粘合剂捣乱? ...

不太懂,电池上有些颗粒状,感觉就像肿瘤,时间久了就撑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