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支持倒计时关闭的定时插座

楼主(2022-06-08):
rt,市面上貌似大多数都是那种能定每天几点开几点关的,倒计时关的插座貌似没有

有木有能支持到分钟或者秒的倒计时

网友:
电动车充电用的那种就可以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42.6a0c488dZG184L&id=17650921006&ns=1&abbucket=16

有木有能支持到分钟或者秒的倒计时

网友:
以前有品益9.9的车。现在不清楚。

网友:
wifi插座应该都可以倒计时。纯机械或者电子的,得具体看。

网友:
十多块的电子定时插座就行,倒计时开关都可以.

网友:
精确到秒,不计成本可以有

网友:
这个定时器看看。

网友:
用洗衣机定时器改一个

网友B:
25块钱买个WiFi插座开关机可以精确到秒

网友:
DH48系列工业定时继电器,99.99小时到0.01ms。时间到了可接通也可断开。

网友C:
我刚试了一下,普通的小米wifi插座就能实现你要求的功能。

网友:
这个  慈尔定时插座  可以。支持常规的 按时间星期 定时开、关。     也支持  24小内的 倒计时 开、关,   支持到秒。

网友:
自己diy一个啊,

网友:
分钟的话,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拿电风扇或是洗衣机定时开关倒腾一个。

楼主(2022-08-11):
引用 网友B:
25块钱买个WiFi插座开关机可以精确到秒

wifi插座是不是只能连接wifi才能定时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试了一下,普通的小米wifi插座就能实现你要求的功能。

是不是必须保持链接wifi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