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几毛钱的太阳能壁灯拆解

楼主(2022-06-08):
花了二毛一买了个太阳能壁灯。。。。

任何密封胶也没有。在户外能活多久是不知道的。。。

电路图,结构很简单。

网友:
一般充电充不满

网友:
这种就是工业垃圾

网友A:
以前撸了好多,在老家院子里装了一些,老人家说浪费,全拆了放一边,后来回去一看全放坏了。

网友:
谢了,我现在的灯是常量的,正好抄你的电路图回去改成夜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撸了好多,在老家院子里装了一些,老人家说浪费,全拆了放一边,后来回去一看全放坏了。 ...

告诉他不用电费的。说不定会让你给他多装几个。

网友:
节约成本到极致了  迎合低价消费最终都没得到好

网友:
暴力充电系列,要么充不满,要么充太饱

网友:
只要便宜,商家会做到“极致”

网友:
来个链接啊,我也去撸几个玩玩。

网友:
图画的挺好。支持一下。

网友:
这太阳能电池板根本冲不饱吧

网友:
这种促销款在户外用,是用不住的。

网友:
在户外三天就凉了,也可能不到三天,原因不是进水,就是电池过放坏掉了,加上保护板可以多存活一阵,但是照明的时间非常短,晒一天,也就一个小时吧,这种灯我买过,建议买感应款的,给电池加上保护板防止过充/过放,这样就稳了

网友:
我加了人体感应模块  太阳能板加了一块 换了一节18650从去年冬天用到现在了 人过就亮 亮一分钟就灭了

网友:
玩具级的。二极管直充,加个保护板吧

网友:
家里两个早期9.9买的,用了两三年了,有一个太阳能板像是漏液,但还能正常用,我都惊讶了。

网友(2022-07-10):
我直接18650拆下来,换个手机电池,手机电池自带保护板,用了两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