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86面板4口USB拆解

楼主(2022-06-08):
做了一个可调电源,主要是因为里面的电源有点大,就用了大的盒子。又加了一个86插座带USB,要么几个USB都很少用,要么突然USB就不够
买个4口USB面板换上去,主要是看中86这个外壳。里面还是要重新改造一下。

光板无毛

3100MA 好大的口气

好可怜,就几个元件

PCB上又写着2A,会不会是4个口一共2A,那么每个就500MA了

PL3378

PL3378是一款原边控制,用于反激式开关电源的恒流/恒压 调节器。其高度集成了功率开关,并通过去除光耦以及次级 控制电路,在简化充电器/适配器等传统的恒流/恒压设计的 同时实现了精确的电流和电压调节,如图1所示。
PL3378的复合模式的应用使芯片能够实现低静态功耗、低 音频噪音、高效率。满载时芯片工作在PFM模式,随着负载 降低,芯片会逐渐进入到绿色模式,以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

PL3378同时具有多种保护功能:逐周期峰值电流检测、 VDD 欠压/过压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输出短路保护和过温保护 等。

应用说明: PL3378 为小功率的充电器/适配器应用提供了很有 效的解决方案,其新颖的恒流/恒压控制使得系统不 需要次级反馈电路,并能实现高精度的恒流/恒压输 出,从而满足更严格的能源损耗要求。
1  启动电流和工作电流 PL3378 具有低的启动电流,因而可以采用大的启动 电阻以及小的VDD电容以降低应用中的功率损耗。 PL3378 的工作电流很低,再加上特有的复合模式控 制,从而提高了系统的效率,特别是系统处于轻载 条件下。
2  VDD 欠压保护 PL3378 内部集成 VDD 检测电路,系统上电后,当 VDD 端电压超过芯片的阈值电压时,芯片开始工作 并输出 PWM 信号,进而驱动功率 BJT 管。为了防 止 VDD 上升过程中抖动对芯片的影响,内部设置 了阈值迟滞。芯片的上升阈值和下降阈值典型值为 17.5V 和 4.5V。
3  恒流/恒压调节 恒流/恒压的调节主要是基于系统工作在 DCM 模 式。
型号:PL3378
封装:SOP7
功率:<10W
可直接替换:LP3783A,
功能替换:SP2605F,MD1801,DP2525,SF6022,OB25133,CR5213,CL6022
功能替换:DP25131
开关参数:BJT  700V
能效:6级
最小包装:3K
重点应用:充电器,LED照明,系统电源,继电驱动等

只能调整电压

开关只控制可调供电

我的目标是 23合一,就快实现了。各位兄台帮忙加个油,谢谢

网友:
电流能达到吗?

网友:
可调电源帖子呢

网友:
我做过86面板供电模块,有5v5a,和36w快充

网友:
怕这玩意儿质量不可靠

网友:
应该加一个开关,不用的时候可以关掉

网友:
电流2A?全部口加起来2A?

网友:
是国际电工的吧,我也买了一个,下单时指定的是36V的,发过来是220V,也懒得换了,我也主要是用面板的USB孔。

网友:
功率10w,usb口多是摆设。

网友:
我一直用的小米排插上面的充电器

网友A:
这里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蛇形保险吧

网友:
这个面板安全性保障还好哇?

网友:
做工一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蛇形保险吧

应该是的

网友:
功率比较小还整4个口

网友:
四个口共用2A,看元器件不像8A的样子

网友:
当转接板用,再配一个5伏10安大电源上去。

网友:
高低压部分分区不明显,慎用

网友:
这种86面板4口USB最大2A输出,2A长期使用估计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