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全模组电源么~自己做个~就是了~~

楼主(2022-06-08):
一个品牌机电源壳~比atx的小很多。刚好放进去两个12V20A同步整流,
加上一个手刻覆铜板焊的继电器板。和一个12V直插atx模块。
这样只要两路独立12V输出就可以满足整台主机供电了。5V和3.3V负载少,直接使用直插atx模块输出的。

而为这一切提供能量的是两只350w贝尔并联运行以及10ah6s电池的直流ups电源系统。

网友A:
这个机箱面板好有年代 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箱面板好有年代 感

好不容易才找到前面带8个槽位的

网友B:
我是直接买了个全模组矿机版的鑫谷1250瓦电源,金牌的,效率90%以上118块钱,还是划算的

网友:
伊拉克成色

网友C:
最高能带动多少瓦不会boom~~~~~

网友D:
红的,绿的,黄的,蓝的,却似开了个彩帛铺

网友E:
这么弱的卡配水冷的U,真是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弱的卡配水冷的U,真是奇葩

只能怪矿工太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弱的卡配水冷的U,真是奇葩

不要小看,六百多买的1050ti最高的时候也翻了两倍,我都没舍得卖

楼主:
是的没错,签到红包买的,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的,绿的,黄的,蓝的,却似开了个彩帛铺

从来不搞灯光,它爱什么色什么色,我要的是性能不是炫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高能带动多少瓦不会boom~~~~~

一路带着5950x呢。满载瞬间最大电流16a。另一路带主板显卡和其它。

楼主:
伊拉克有这么好成色?这是俄罗斯成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买了个全模组矿机版的鑫谷1250瓦电源,金牌的,效率90%以上118块钱,还是划算的 ...

读题看图不仔细

网友:
爱动手的宝宝。

网友:
这主机箱,老古董了吧,战损级别的。

网友F:
这种机箱现在很少见了。2个usb的那个应该是3.5寸软驱的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机箱现在很少见了。2个usb的那个应该是3.5寸软驱的位置吧

对的第5个位置默认开的软驱口,所以我放了u3+u2的4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