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做L297驱动 决心做把CNC的电器和机架做成整体

楼主(2022-06-08):
回首十年  老爸依然还陪着我   满心感恩

十年前在洞洞板上完成了三轴CNC接口板   到今天都觉得有点惊奇,只要有那份执念
找到了以前的布局图纸   才有点回忆起来了板上那啥是啥

现在准备重新画板   做成单轴的模块,仍和298模块配合着用

小马拉大车   不知能不能拉起来  57步进

不喜欢线缆拖着一个又一个的东东,  希望是all-in-one   电器和机架都在一起,外联只1条电源线 或者USB数据线
但架子太小  难度有点大,有挑战性
手头有1截铝合金方管    打算把电器都固定到这上面,然后一起固定到机架右侧,左侧安置拖链
其实还有个硕大的主轴控制器   暂时还没想好往哪儿搁

机架布线中断了丝锥  拖慢了进度

龙门上背着电器  是比较常见的做法 ,之前是放弃这么布置的
现在打算分出部分电器到龙门上 ,喷淋、风扇、急停、电源等开关也要占掉不少空间
螺蛳壳里要做道场的节奏

网友A:
人肉三维建模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肉三维建模搞起

不需要建模了  边想边干

楼主:
着急试机
297方案就只好先搁置了  留待以后有时间再搞

现成的4988放着不用不是有点可惜么
不过还是准备做个东东    整理一下几个开关
花了1天时间   改了3稿

手头插件比较多  尽快用掉些
DC模块不够空间安了,也无暇多考虑   先这样了

网友:
浪费精力,现在带编码器的步进和驱动一套又不贵,绝对不会丢步,精度高不知道那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