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刚装坏一张屏幕学到的教训,oled手机更换lcd,tft组装国产面板屏一定要切掉中框限位卡点,避免压坏屏幕。

楼主(2022-06-08):
新鲜的教训,希望拆友能避免掉坑。。。。
水滴屏应该是都有这个设计,realme x2。组装lcd屏比原装的厚一点,那两个卡点正好把液晶压碎角。。。
我都有点怀疑设计的时候是故意的了。。。

网友A:
设计缺陷?这么坑。。。。。。。。

网友:
oled改TFT方案,背光厚度是不可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缺陷?这么坑。。。。。。。。

感觉是主要目的是让排线更稳固,次要目的完成了让你让非原厂屏幕不方便。。。

网友:
恭喜撸主,贺喜撸主...

网友:
脑瓜疼,想省钱,结果还是费钱了

网友:
其实是组装屏组件安装尺寸与原屏组件的误差过大造成的。

网友:
如果反过来lcd屏幕换oled屏幕可以吗

网友:
这种事经常干,比如电视什么的。

网友:
不支持,当然会有高度差

网友:
非原装玻璃刚好一样尺寸的话成本太高,这些贱人就把差不多的套一起,不小心就安装翻车。电池也是一样道理,有些电池你会发现比原装小一些。主要还是安卓机海战术让厂家受不了,只能降低品质出货了。不干这一行你都不知道这行真是让人烦,配件总没有称心的。

网友:
我买的NOVA3屏幕,排线和屏幕之间是悬空的,但是同一个店铺买的总成屏幕盒排线之间就有胶。买屏幕时卖家提示上机不退,买总成就可以7天退换

网友:
能这样改?

一个小mp3,屏幕不亮,其他都好,能不能找个替代的屏幕?

网友:
大意失荆州啊

网友:
看来固定结构有区别,副厂屏只能应急用,尽量快点转移到新手机。

网友B:
OLED太瞎眼睛;LCD永不为奴 。

网友:
改装有风险,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OLED太瞎眼睛;LCD永不为奴 。

lcd有的也是pwm调光

网友C:
组装屏的锅,做手机维修的表示这样设计的多了去了,你买的组装屏尺寸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装屏的锅,做手机维修的表示这样设计的多了去了,你买的组装屏尺寸有问题。 ...

确实有问题,可市场上就只有这些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