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通用技术纸桥满分方案

楼主(2022-06-08):
这是通用技术学科的毕业作业,高中毕业这个需要通过
这个是要求
本人用的是白乳胶粘贴,直接用手糊就可以,有洁癖的可以用棉签
下面是裁切步骤
那个边角料不用去掉,直接和那个中间一起,然后和叠扇子一样,竖的,建议画两个点,一个点然后用尺子做垂直容易偏
最后是我的成品展示,去年的图了,经过测试放教室里2个椅子没问题,3个要是平衡保持得好也没问题,满分轻轻松松,椅子不清楚多重,反正压过3kg没问题这可是我不知道做废了多少个才研究出来的方案,

网友A:
这个厉害了  烤一下 去除水分可以增加纸硬度  另外纸尽量不要有非必要的折痕

网友B:
有趣,有趣,限定两张A4纸做。能抗3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了  烤一下 去除水分可以增加纸硬度  另外纸尽量不要有非必要的折痕 ...

自然晾干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趣,有趣,限定两张A4纸做。能抗3kg

主要力分散开了,圆柱体支持能力还是很强的外加胶水加固

楼主:
图中的横跨是指这里,卷圆柱体可以绕着笔卷

网友C:
纸桥的尺寸有没有要求啊,比如长、宽、高、桥板厚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桥的尺寸有没有要求啊,比如长、宽、高、桥板厚度等

有,详细看第一张图,欢迎挑战其他结构承重

网友(2022-07-24):
上面桥板不就和纸箱板结构一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