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解决了SM2258XT开卡报reset driver后7A故障码,并分享一下电路图

楼主(2022-06-08):
手里有一块SSD速度慢了,想着重新开卡一下试试,结果只能刷RDT固件(勾选RDT test),无法刷普通固件。能正常跑RDT,数据如图,本小白看不懂RDT结果,先放在这
遇到7A的问题有看到坛里大佬的回复是降低cpu频率,这里已经降到最低了,100Mhz,开卡软件没办法调的更低。

还看到说可能是硬件问题, 这里分享一个百度来的解决方案

原帖:http://adianshi.com/273/
最后报Check ISP Mode fail错
一般情况报这个错误就是降低频率,但已经降低了,所以不再是频率问题,最后发现硬件虚焊,3.3V的分压电阻虚焊导致主控和颗粒工作电压为5V,补焊后解决。

所以这里就想排查一下硬件,2258 板子上有3种电源,分别是3.3V,1.8V,1.2V, 测量过很多板子都是这样。理论上有两个3.3v电源芯片

经过电压测量,发现1.2V电源输出电压只有0.96V,经查,这个1.2V电源室给2258 core供电的,这样有可能和cpu相关
由于没有2258数据手册,没办法确定这个电压是否会影响cpu,但没办法,只能尝试一下

接下来大海捞针找电源芯片 和2258原理图碰运气, 根据电源芯片丝印,淘宝上查不到芯片型号,遗憾。
自己用万用表摸出了原理图, 幸运的是刚好找到了一个很像的2258原理图,确定电源芯片型号依然找不到数据手册,没办法调整电压,只能换电阻尝试了

这里先把0欧母电阻去掉,以免烧坏后端电路

分享一下原理图

图里的芯片是 56k和 59k的比例关系,分压出1.2v, 我测量板子电阻 一个35k 一个 59k, 这样 59k电阻对上了,只要把35k换成56k试试就行了

手里没有56k电阻,只有47k的,先尝试吧, 0805电阻焊在0402的板子上 “此处省略1个小时” , 换好后,电压1.1V ,上电测试, 开卡成功!

网友A:
感谢分享,这样搞下去早晚要把SSD解剖个遍,赞一个!就喜欢爱捣鼓的人!

网友:
主控板硬件方面的帖子太少了,学习了

网友:
慧荣SM2258XT开卡失败错误问题解决

佩服楼主!!!!

1、有部分闪存开卡时提示“Check ISP Mode fail”,解决方法是在Parameter选项卡界面的左下角,红色方框处勾选Flash Clock,并选择100MHz (DDR-200)选项,如图。

2、提示flash mixed different grade错误

闪存等级不同,不给开卡,所以需要忽略区分等级

3、set system &boundary block fail

未解

4、一直跑erase all qood block to sort bad block

擦除所有好块以对坏块进行排序

最后报Sort EraseBad fail (32)/(32.04)

擦除块以排序坏块失败

这个是对颗粒无法操作,降低频率尝试

勾选Flash Clock,并选择100MHz (DDR-200)选项

后能过erase all qood block to sort bad block

一直跑Reset Drive

最后报Check ISP Mode fail错

一般情况报这个错误就是降低频率,但已经降低了,所以不再是频率问题,最后发现硬件虚焊,3.3V的分压电阻虚焊导致主控和颗粒工作电压为5V,补焊后解决。

5、报TranADJ fail错

勾选Bypass Tran ADJ

6、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0E.0C)

7、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22)/(08.12)

检查ID是否一致,不一致考虑颗粒虚焊,或主控虚焊,或颗粒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样搞下去早晚要把SSD解剖个遍,赞一个!就喜欢爱捣鼓的人!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搞了多年软件,还是觉得硬件好玩

网友(2022-11-28):
学到了,但是有的板子有的颗粒可以有的就不行,就很迷茫。。。

网友:
这种情况千年遇一回,但原理搞懂了,下次别的问题一样可以搞定。

网友:
有的板子有的颗粒可以有的就不行

网友(2023-06-22):
大部分的都可以用(R1/R2+1)*0.6来算这个输出电压。

网友:
学习了,楼主真的是少见分享电路图的

网友(2023-09-01):
偶尔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有心了,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2023-12-15):
我一个46ⅩT优盘也卡这里

网友(2024-09-20):
大佬看下我这个海力士V7的128GB颗粒开卡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板子的电压怎么测量呀

网友:
厉害了,小白遇到这种板子问题只能卖颗粒了。

楼主(2024-11-01):
测量5脚或者6脚附近得电容两端电压,一共3个,3.3 1.8 1.2三种电压都要有才行

网友(2025-02-13):
我也是这个问题,楼主动板子,我换软件了。我用Avidia大佬修改的SM2258XT开卡工具,将flash clock降低到100以下就成功了

网友(2025-04-03):
感谢分享,赞一个!就喜欢爱捣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