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防止锂电池过放的电路板

楼主(2022-06-08):
之前发现米沃奇电池保护板没有过放电路 又想电池用转接板给其他牌子的工具用 于是咸鱼找到防过放电路板。据卖家说是低压低于15V开始保护  于是买了2块一大一小。小的10A以下用,大的加个散热片10A以上用

网友:
看起来没有专用IC,不知道是不是431或者电压比较的原理

网友:
怎么阻止过放?

网友A:
电动工具电流都很大啊,这个能抗住?

网友B:
在开关或者控制板上,博世的电池没保护板,但是开关低压就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工具电流都很大啊,这个能抗住?

还没试 用在大功率工具上 比如角磨机  吸尘器  XX磨机那种要加散热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开关或者控制板上,博世的电池没保护板,但是开关低压就不工作

比如你博世电池用到米沃奇工具上就没得保护了

网友:
只能提供整体电压的保护,但是如果电池组不均衡,单节电芯过放就保护不了了。
多串锂电还是得尽量能够提供整体的保护,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