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也掉速吗

楼主(2022-06-08):
2258H 4贴1CE英特尔B16A芯片,缓存512MB,跑圈30G之前还正常360左右的速度,30G过后就直接掉到80左右了,请教是设置问题吗?

网友A:
B16 4CE闪存写入非常慢,SLC模式跑完就降速,别怪2258H不给力。

网友B:
4ce你还想要什么自行车,一般1ce 1die20,1ce 2die35-40,2ce 2die 40左右 2ce4die70-75。。。。。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ce你还想要什么自行车,一般1ce 1die20,1ce 2die35-40,2ce 2die 40左右 2ce4die70-75。。。。。以此类推 ...

非常感谢了,哎,这原来的老颗粒就真没用处了吗?还有4片一样的,本想组个8贴的,看来是我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6 4CE闪存写入非常慢,SLC模式跑完就降速,别怪2258H不给力。

感谢!这些老颗粒有什么可再利用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