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m41-80键盘故障 电脑Ctrl CapsLock shift tap全部失灵是怎么一回事吗?

楼主(2022-06-08):
有人知道电脑Ctrl CapsLock shift tap全部失灵是怎么一回事吗?电脑型号是联想m41-80

网友:
进水了? 腐蚀断线了?

网友:
从你说的键位来说,就是最左边一列,你再试试右边的alt、ctrl、shift是不是正常的,如果右边正常,那显然是断线了,拆开看看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断线了呗,在键盘阵列里面应该用的是一根线

网友:
这几个键的公共线段开路了。

网友:
没必要修了,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