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正泰昆仑的塑壳断路器nxm-63

楼主(2022-06-08):
tb了一个正泰新品昆仑系列的塑壳断路器,比nm1体积更小,做工更好的新款,塑料模具确实比老款要好的多,字是激光二氧化碳烧结上的,logo更是立体双拼色,开关推动力更小,符合现阶段的工业品外观,比德力西,人民的外观都要好,看来正泰发力了,就是不知道缩小了体积,寿命降低没有,载流品质是否下降了,懂的人出来给大家科普科普,内部只有一个双金属片温控脱扣,论安全有没有空开的磁脱扣+热脱扣双更保险吗?灭弧片只有6层,数量不多,触点不是很大,63a的额定电流,触点只有4×4毫米,主接触点是3×5毫米,还是弧形的,导致只有点接触,不知道载流够不够,拆之前老的,都是整个面接触,这个只有最后面的一个点,不是很懂,是不是假货吗?懂得朋友出来解释下,

网友A:
正泰的塑壳最好不要买,参数不达标,安全性考虑最好ABB等国外品牌,国内还是选德力西吧,起码性能基本还能合格

网友:
昆仑系列还是可以的,正泰的牛是牛在缩水到极致还能保证参数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泰的塑壳最好不要买,参数不达标,安全性考虑最好ABB等国外品牌,国内还是选德力西吧,起码性能基本还能 ...

德力西更烂吧,家用系列都不行。国内的  常熟,天水二一三,良信,上海人民,北元 都不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德力西更烂吧,家用系列都不行。国内的  常熟,天水二一三,良信,上海人民,北元 都不差啊 ...

德力西的家用确实一般,但他家工业款一般都没有问题,基本都合格。而正泰强在家用产品,工业产品还是算了,偷工减料明显,送检产品和量产产品不一样,建议使用时加大预留量。
常熟开关性能不错,上海人民这个牌子连我们都分不清,好像有一个浙江公司生产的也用上海人民商标,不过和上海公司的标不一样,普通用户估计更难分辨。

网友:
一般还是可以的

网友:
怎么感觉越是上口的牌子越不靠谱

网友:
我以为德力西的外国的

网友:
这里是不是银触点啊,不是说这个很值钱的嘛

网友:
高压大电流的东西看着有点怕怕的

网友:
工程设备,样板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力西的家用确实一般,但他家工业款一般都没有问题,基本都合格。而正泰强在家用产品,工业产品还是算了 ...

真正的上海人民叫『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人民电器厂』,是上海电气集团旗下的,原主估计因为名字被仿冒太多,不叫人民了,叫“上联”牌。
这个logo才是正主。

网友:
看着还可以,外壳应该是阻燃塑料吧

网友(2022-10-04):
引用 网友A:
德力西的家用确实一般,但他家工业款一般都没有问题,基本都合格。而正泰强在家用产品,工业产品还是算了 ...

业内人士!正解。国内常熟开关厂算低压开关质量最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泰的塑壳最好不要买,参数不达标,安全性考虑最好ABB等国外品牌,国内还是选德力西吧,起码性能基本还能 ...

德力西就是狗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