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长城生产的浪潮服务器电源 GW-ERP2U700

楼主(2022-06-08):
买了个长城生产的服务器电源,服务器上退役的,大家来看看做工怎么样。看条码可能是13年9月的。

体积有点大,宽10厘米,厚4厘米,长算上把手和电源输出接口32厘米,不算也有27.5厘米。

方案是现在比较流行的cm6500+cm6901,

单片机配合339等芯片实现保护,还有三个电位器,应该可以微调电压,

初级控制也有一个单片机,服务器就是舍得用料。

输入有继电器,好评

外国的电容450伏330微法两个并联,保持时间问题不大。

pfc二极管是c3d06060,场管拍不到,型号是35n60c3。

主开关管是两颗st25nm60nd,图片不太清楚,黄色的是谐振电容

同步整流是4颗irf2804

输出保护开关管是两颗98t03gp并联,保护时可以快速切断输出,如果没有这种设计,切断输出就需要从初级,但是次级电容的电不会马上放掉,输出切断不够迅速,起不到保护作用,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主变压器旁边是谐振电感,单看变压器的体积,很难想象有700多瓦的功率,工作频率肯定不低

主变压器次级绕组就两圈,唯一的一个遗憾,次级绕组是铝排,不是铜的,但是电源能效是白金的,应该问题不大

辅助供电就没什么好说的,反激电源结构,芯片型号a6053m(后来查了一下数据手册,这芯片保护功能挺全面的,看来不是随便选的)

llc谐振加同步整流,电源待机电压5v,方便改台式机电源,加两路dc-dc,再加个电压保护芯片就可以,其他保护交给服务器电源。其他图片就不一一介绍了。手机码字排版,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忙到半夜,有币的看着办吧

网友:
服务器电源用料很好

网友:
一直都认为服务器上的,工控机上的都是好的,都是货真价实的

网友:
设计师看来是用了心了

网友A:
这类电源好  可惜不能直接用在个人主机上

网友:
确实不错,质量。估计代工的

网友:
家用PC电源和服务器电源要求不同。

网友:
服务器用 确实不错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很不错,你也可以直接买配套的ATX 笼子,30多一个 。我搞了一套,把CPU 8p 针挑出来套成显卡8p

网友:
服务器电源个个都用料十足啊

网友:
老货做工和用料都不错。

网友:
两颗红宝石主电容,舍得用料。

网友B:
两颗红宝石主电容,台湾CapXon丰宾固态电容,舍得用料。

网友C:
这个比较新,用了LLC 架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新,用了LLC 架构。

LLC拓扑的服务器电源还好啦,因为服务器的产品舍得堆料
  但是LLC拓扑的普通PC电源很多【纹波输出】做的不好。【动态性】较差。对于【纹波】的问题,LLC拓扑这类结构纹波输出全靠二次侧输出电容。需要一堆电容甚至是固态电容才能将纹波做的很漂亮。对于动态性也需要大容量电容来弥补电压的变化。当然这些成本都不低,但是可以省下储能电感的成本。大电流电感成本占比非常大的,绕线电流大、直径大,并绕线材多,完全无法用机器绕制,必须人工绕,属高强度的技术活,成本相对较高。

网友:
钱花到哪哪好

网友:
服务器电源用料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源好  可惜不能直接用在个人主机上

买个电源笼,或者自己diy一个转换板,我自己的台式机电源就是用的550w服务器电源改的,开机瞬间声音像飞机起飞,待机是12v,这个电源开机瞬间没有风扇声音,而且待机是5v,不用转换,就是体积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颗红宝石主电容,台湾CapXon丰宾固态电容,舍得用料。

说倭系电容会不会不过审

网友:
服务器电源就是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