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210E改UT210E PRO增加频率代码

楼主(2022-06-09):
1.老版本的UT210E就是没有缩水的那一排电容的那个表看起来和UT210E PRO是一样的板子和液晶显示屏

2.新的板子似乎也是能改,我手头也没有表,没法试

3.真是PRO个寂寞,电压当上增加了个显示频率就是PRO了还贵那么多,

4.简单看了一下0660的说明书,应该就是在83H这个位置由原来的00改成12,FD的80改成92

5.操作方法应该是切换到交流电压档,然后按住切换按键就能显示了

6.都说增加这个显示可以看变频器用,具体我就不懂了

7.下面是网友的UT210E里面的EPPROM代码

8.80H到BFH是添加功能测试区,写乱了也不影响任何问题,因为板子和拨档开关没有功能写进去也没用,不用担心写进去表出问题

8.重要的事情说3遍,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我有一个ut210e,不知道可不可以改了测频率,能在电压档电流档测频率也可以啊。有测试过的朋友说一声。

网友:
等坛友测试,手上有个210E,不过当时买的线不知道丢哪去了,要不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LZ厉害了,进来看看

网友:
重点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A:
0660用的数据中,有网友标注地址FD是低电压关机的延时时间,不知道哪个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60用的数据中,有网友标注地址FD是低电压关机的延时时间,不知道哪个对哈。 ...

我也很迷惑,83H的位置应该没错,FD确实没法验证,因为手头没有表,好多网友PRO的表又不愿意分析,我也就推猜一下了,还是希望有人能备份出来看一下

网友B:
试了一下不科学。还以为楼主掌握了优利德啥内部操作。。。。
如果不是,建议再读几遍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不科学。还以为楼主掌握了优利德啥内部操作。。。。
如果不是,建议再读几遍文档。。。。{: ...

唉,我也想搞定福利大家啊,0660的文档也有很多根本没有写全,我也是搞了好久,找了手头的接近10个0660的对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我也想搞定福利大家啊,0660的文档也有很多根本没有写全,我也是搞了好久,找了手头的接近10个0660的 ...

手册上频率检测要用到第25脚。 从网上图来看由于没有pro反面的图所以不知道是否使用了这个引脚。还有就是eeprom换了,说不定有啥骚操作在里面。。。如果正规加上频率档210e是白屏啥也不显示的,应该是因为内部代码限制了。所以说只能等210epro的人导出来eeprom看下里面有啥。  估计会彻底死心。。。

网友:
买PRO 就是买这这个三个字的LOGO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频率检测要用到第25脚。 从网上图来看由于没有pro反面的图所以不知道是否使用了这个引脚。还有就是 ...

对,就是因为优利德的骚操作,即使现在也能摸奖摸到和pro一样的板子,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心血来潮的想试一试,所有的商家都不愿意拆开了给我看一下再卖,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频率检测要用到第25脚。 从网上图来看由于没有pro反面的图所以不知道是否使用了这个引脚。还有就是 ...

UT210E现在出的有24C08的了(原来的是24C0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就是因为优利德的骚操作,即使现在也能摸奖摸到和pro一样的板子,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心血来潮的想试一 ...

pro没看到拆机的啊,我看到的210E有rev1.0和rev2.0两个pcb版,我今年年初买的就是2.0版,可惜用了一段时间出掉了,要不可以改改试试。

网友D:
楼主怎么还没看透啊

买PRO的时候根本没看他什么功能 , 就是为了有PRO三个字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还没看透啊

哈哈哈哈,见谅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o没看到拆机的啊,我看到的210E有rev1.0和rev2.0两个pcb版,我今年年初买的就是2.0版,可惜用了一段时间 ...

羡慕,我没有买到2.0版本。  刚才看了一下你这楼下的210e pro的eeprom  优利德应该是重新让芯片厂改了程序。。。所以改不了的

网友:
这厉害了  赶紧买个搞搞啊     话说我的UT61E测有的晶振好像会导致停振 测不出频率  示波器可以  有可能是表笔电容影响

网友:
有人改造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