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 bios更新工具提示磁盘空间不足的bug

楼主(2022-06-09):
HP笔记本使用官方更新BIOS提示磁盘空间不足,我这有双系统,win10和win11都是这样,实际上磁盘空间还剩一多半呢,售后云里雾里说不清楚,网上也查不到解决方案,通过第二个选项制作启动盘重启后也无法通过U盘启动,查看EFI文件夹里并没有EFI文件,说明这个U盘不可以引导,需要BIOS配合才能更新,按照售后的提示开机插U盘按F2也只是进入了诊断工具,后来偶然发现插着U盘就可以正常更新了,更新过程U盘指示灯闪烁,重启后进入BIOS继续更新,U盘指示灯仍然闪烁,应该是个bug,读取了U盘里的固件或者用U盘当了临时空间吧……

HP官方回答(没卵用)

https://h30471.www3.hp.com/t5/bi ... -bu-zu/td-p/1050884

网友A:
HP的BIOS更新程序要在磁盘最后做一个小的恢复分区,机器自带系统是有这个小分区的,可能这个原因导致失败吧。之前的BIOS可以直接把升级文件拷贝到U盘里面,然后进BIOS更新就没问题了。

网友:
把BIOS文件提取出来 也就是已经启动图上的程序后 在程序文件夹里找  顺便看看是否有DOS刷新程序  搞个DOS U盘 在DOS里自己刷
另外可以看看 BIOS系统里是否有自带刷新BIOS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的BIOS更新程序要在磁盘最后做一个小的恢复分区,机器自带系统是有这个小分区的,可能这个原因导致失败吧 ...

我确实重新分区装了LTSC版,看那些商店啥的很不顺眼,看来我一开始的思路是对了,它依赖自带系统的什么东西,我还安装了那个好几百M的服务助手也不行,原来是在这了

网友:
更新BIOS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之前我弄的那个也是一直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BIOS更新程序要在磁盘最后做一个小的恢复分区,机器自带系统是有这个小分区的,可能这个原因导致失败吧 ...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更新BIOS这样危险的操作出现问题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
我上次更新BIOS,用的是主板自带软件,提示可以在线更新,更新一部分后,又提示不支持在线更新。无奈重启后又进入了BIOS界面,幸好出现了两个选项,选原来的正常进入系统。查看更新部分有部分数据。担心搞坏了,没再用U盘更新。

网友B:
hp更新个bios这么难吗?联想的笔记本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更新个bios这么难吗?联想的笔记本很简单啊

确实,
我的联想X230,
更新Bios,
超级简单的。

网友:
联想更新Bios的确比HP的方便些!

网友C:
更新BIOS危险,操作出现问题还是小心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新BIOS危险,操作出现问题还是小心为妙。

在保没事,坏了直接白嫖个新主板,更新bios变砖不属于人为损坏

网友:
恢复区修改 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保没事,坏了直接白嫖个新主板,更新bios变砖不属于人为损坏

有渠道就是好

网友:
更新BIOS这样危险的操作出现问题还是小心处理比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