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检电动滑板车

楼主(2022-06-09):
朋友的 说有时候跑起来突然失去动力 仪表八字 怀疑虚接或电池老化 遂拆检 观察转把插头好像有问题 还有疑似灯光插头有问题 电池插头完好 处理好插头让他再试试 昨晚刚送走

网友A:
轮子这么小,骑行体验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子这么小,骑行体验差

我极速试过 除了有点飘 速度超级快 吓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极速试过 除了有点飘 速度超级快 吓人

不颠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颠簸吗

我在城市大马路辅路骑的 路况不错 没什么感觉 遇到坡度或坑会有点起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轮子这么小,骑行体验差

是的,10CM的路级一样可以过。

网友:
话说这玩意安全吗,指滑板车,也指使用环境

网友B:
这东西不便宜,还没啥用

网友C:
短距离出行的交通工具

网友:
便携性相当好。

网友D:
我还以为是捡了一个哈哈

网友E:
科技感老高了,但是不让上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便宜,还没啥用

短途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距离出行的交通工具

是的 短距离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是捡了一个哈哈

那就好了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科技感老高了,但是不让上路

是的 小区周边转转还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电池老化,这种一般用的都是比较垃圾的电池

网友:
代驾专用车,小巧轻便不错的

网友:
小区内取个快递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感觉速度快了很危险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