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用扫码枪输入重复文本,TAB键如何处理

楼主(2022-06-09):
工作需要在网页上重复输入某几个人的信息,这几个人相对固定,但顺序不固定,输入信息大约这样姓名:张三,电话:123456789,身份证号:12355665654545645665。很烦也容易出错,就想着做个二维码,需要输入某人信息的时候扫一下就是。
找来扫码枪的说明书看了下,有两种模式可选,一种是把扫码枪设置为USB键盘,模拟人在操作,要输入张三就把二维码写成这样:zhangsan+空格,但这需要张三这个词在输入法的第一个候选,如果不是就会出现错误,测试此模式可以正常输出TAB键切换输入框。第二种就是把扫码枪设置成USB虚拟串口,再装一个COM_TEXT软件,这样不论是什么输入法,都可以正常输出了,可惜无法输出TAB键换格。

测试结果如下

请教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A:
加一个特殊符号,用表格公式把结果拆分到后面的框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特殊符号,用表格公式把结果拆分到后面的框怎么样

谢谢回复

网友B:
你们的扫描枪没输出格式的配置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扫描枪没输出格式的配置参数吗?

没有呢亲

网友C:
你这需求,使用USB虚拟串口,然后写个小程序很容易就实现了。
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想通过扫码的方式,快速录入人员信息到Excel吧,Table是为了换列。

帮你写了个小程序,你先试试,扫码枪设置为:USB虚拟串口,二维码数据协议格式为:“张三七,15012345678,611222197902315218;”,姓名、电话、身份证之间使用中文“,”分隔,以中文“;”结束,软件指定扫码枪串口并设置好波特率,点击“启动”按钮软件开始运行,接收到以“;”接收的完整数据后,会在光标或者焦点处输入数据并执行Table键换列继续输入。

网友:
程序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sLe3cqjD2F7WIkbIalBhQ?pwd=f4so
提取码:f4so

网友:
楼上厉害呢,软件都可以随便编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需求,使用USB虚拟串口,然后写个小程序很容易就实现了。
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想通过扫码的方式,快速录 ...

好厉害。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需求,使用USB虚拟串口,然后写个小程序很容易就实现了。
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想通过扫码的方式,快速录 ...

感谢费心,刚试了下,不能正常显示中文,全是????,串口被占用后就不能打开com_text软件了

网友:
传统C/S软件,都是回车跳转到下一个输入框的,这样就可以支持所有扫码枪的所有模式。
另外,使用扫码枪工作,可以建立人员编号映射,输入框可以用IME属性关闭输入法,强制只用数字字母。
这样你遇到的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费心,刚试了下,不能正常显示中文,全是????,串口被占用后就不能打开com_text软件了
...

你再试试,串口接收忘对中文进行处理了。另外你还开com_text干嘛,这个就是替代com_text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Ic58pJa5_o5BDtHrhB3pQ?pwd=hos6
提取码:hos6

网友:
你这还不如弄个按键精灵来搞或者用VLOOKUP另外一个sheet事先存放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再试试,串口接收忘对中文进行处理了。另外你还开com_text干嘛,这个就是替代com_text的。
链接:https: ...

可以正常识别中文了,但EXCEL表格没有内容,只是切换了单元格,另外还有就是安全中心报毒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识别中文了,但EXCEL表格没有内容,只是切换了单元格,另外还有就是安全中心报毒
...

360安全中心就是个臭流氓,不给他交钱的就会报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识别中文了,但EXCEL表格没有内容,只是切换了单元格,另外还有就是安全中心报毒
...

我这360也报毒,请放心运行,具体原因比较多,感兴趣请自行百度。

这次试了下应该没问题了,编译方式改成了静态编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a1jXYd_74-ooZB5OAXT0A?pwd=7tlq
提取码:7tlq

网友:
引用 网友D:
360安全中心就是个臭流氓,不给他交钱的就会报毒

我用易语言写的程序,这软件全中文的,学习门槛低,早期不法分子被用来设计外挂及木马,杀毒软件为了方便,干脆识别被编译程序的特征码,简单说就是只要易语言编译的程序统统认为病毒,当然也有别的原因,比如自带的支持库在运行时会被释放在系统目录中,所以被误认为病毒。

网友:
如此这般的话,你还是用第一种方式吧,然后可以借助输入法的自定义词组功能,给“张三”指定一个平时绝对用不到乱码,比如FWKT(法外狂徒首字母),然后再用FWKT生成二维码就行了,这样这个字母组合在输入法中是唯一的,结果也是唯一的就行了,电话也是同样的方案。
我这用到一人开单系统,也是每天需要反复的填三个人的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就是通过自定义来实现快速输入的,包括电话号码,也可以定义成词组,用的时候直接JDH(某人姓氏加电话的首字母)就录入了。

网友E:
360就是个臭流氓,不给钱就说你是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E:
360就是个臭流氓,不给钱就说你是病毒。

win10自带杀软,不是360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