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3c magic r200绿灯闪烁 无法上网

楼主(2022-06-09):
各位大神,r200绿灯一直闪烁,无法上网,长按重置按钮10秒后,也是这样,有没有好的方法啊?谢谢

网友:
刷固件试试

网友:
打电话找个上门修电脑的...

网友A:
拆开看看,有没有发热的元件。

楼主:
没法连接电脑啊,怎么刷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有没有发热的元件。

哦,等晚上拆开看看

楼主:
打开看了,没有异常发热的元件。网上看了一些教程,应该可以用ttl刷入breed吧,然后再刷别的固件,等周天拿到ttl线就试试

楼主:
ttl跑码了,没有刷机的选项;这几天发现,这个机器前边是被刷过了,lan口和wan口对调了,现在插网线到lan口后,WiFi可以连接并上网,电脑连接wan口也能上网,但是无法进入管理界面

楼主(2022-09-02):
时间有些久了,前两天又拿出来捣鼓来。发现的问题如下,1.dhcp功能关闭,处于桥接模式,光猫的线得插进lan口才能使用wifi或者lan口连接电脑才能上网;2.单独路由器的lan口连接电脑,电脑自由分配的ip为169.254.23.103,无法登陆管理界面;若手动设ip为192.168.124.1则提示ip地址冲突,说明路由器地址为这个,这个地址也是新华3的管理界面地址,但是ping不通。长按reset键7-8秒左右,那个绿灯快闪时松手,路由器重启,但不是出厂状态,还是桥接模式。现在疑问就是怎么能够重置或者ping通192.168.1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