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修一个戴尔电源原来是输出线短路

楼主(2022-06-09):
『X折腾』拆修一个戴尔电源原来是输出线短路
朋友拿了两台电脑,其中一台电源输出不正常。

戴尔的电源

这个设计很奇葩

原机主使用习惯不好

废了好大劲

才将其拨开

屏蔽罩,绝缘罩

终于露出内部了

用尽各种手段检测

还以为黑色的电子元件短路

最后发现输出短路,拆掉一极,则输出正常

接下来动刀子

看输出是如何绝缘

按照预留长度重新接一段

做好绝缘,热缩

重新焊接好

原焊接头有个铁柱,咱们做不到

原路装回

然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许多电源都是这样的坏的,我手中就有几个。

网友:
遇到过很多个HP的大口电源也是输出线短路保护。

网友:
好奇葩的外壳

网友:
这种故障偶也遇到过一次,就是输出插头中间的插针断在里面了,表现的现象也是短路,也是找了半天,你看看是不是插针还在不?

网友:
我有个联想的也是,不过我发现的容易,摇电脑插头这边的时候时好时坏的就知道是线的问题了,扒开看就是线断了一根,接了就好

网友:
好的电源都有输出过流保护

网友:
戴尔适配器质量还是杠杠的。

网友:
排查笔记本电源输出线短路挺费劲的,能无损拆开电源壳也是厉害了,手艺不错

网友A:
来回折的短路了吧?

网友:
光耦布线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回折的短路了吧?

这个线,也不是一芯一皮的,是一芯外包线,然后绝缘再线,感觉就是起屏蔽的功能,所以稍微有个线刺破绝缘皮,那就芭比Q了

网友:
弯折太多次

网友:
原来也是输出线短路,笔记本电源几乎都是电源好,但是输出线容易折断或者破皮短路。

网友:
我的戴尔是针断到里面了,最后换线

网友:
笔记本电源,好多都是这样坏的

网友:
狗骨头电源

网友:
有点没看懂是怎么短路的。

网友:
这种外壳设计很人性化呀,方便输入输出线收纳,一缠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