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4GAMES仿品PS4手柄拆洗解决摇杆漂移

楼主(2022-06-09):
别人给的一个仿品PS4游戏手柄4GAMES BGP-6,用在我晶晨s905的魔百盒机顶盒刷emuelec改成的游戏机上重拾儿时的乐趣。就是左侧摇杆上下有漂移

4螺丝固定,卡扣还挺紧第一回拆呢

注意下盖数据线的连接排线,手柄千万别用现在带快充的手机电源充。

主板用电池架子中的1粒螺丝固定

质量还算是好的没用一块牛屎代替

断电,拨开触摸板排线

焊下振动电机接线

用wd40的清洁剂冲洗左侧手柄的上下电位器

绿色的,只是有粘连清洗应该能解决。断触说明是触片磨损,只能更换。

再用吹尘枪各个缝隙吹个透。装复后故障解决。

网友:
这个气枪是怎么弄的  好想有个这个玩意吹吹灰层

网友:
L55E5800A的拆机图片有没

网友A:
充气泵用来吹风枪 压力够吗? 也想买一个

网友B:
我的 气嘴 软管 气泵都有了,就差一个储气瓶

网友C:
加一层毛毡到摇柄上挡下灰尘会比较好

网友D:
手柄做工看起来还挺好的,神油清洗,还做了个除尘,完美修复

网友:
带振动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气泵用来吹风枪 压力够吗? 也想买一个

压力打够了,能吹个一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气嘴 软管 气泵都有了,就差一个储气瓶

有个充气球的氦气瓶,一直没动手。还得花钱买配件,先简陋版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柄做工看起来还挺好的,神油清洗,还做了个除尘,完美修复

就不知道能撑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层毛毡到摇柄上挡下灰尘会比较好

没合适的材料

网友:
设备很不错 WD40我还很少用在电子产品上。

网友E:
10块钱买的中兴funbox蓝牙手柄,方向键不好用,也是改用摇杆玩游戏,暂时没有漂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块钱买的中兴funbox蓝牙手柄,方向键不好用,也是改用摇杆玩游戏,暂时没有漂移问题。 ...

太贵了活动买的。半折也要22一瓶,精密的采用。一般的用洗板水

网友:
和原装做工还是差不少

网友:
哇!这个手手柄做工不错的说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吹尘枪好评,怎么搞的呢?开了帖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