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教,想学着做个u盘,29F32G08FAA这个颗粒选什么主控?

楼主(2022-06-09):
手上有存储服务器用的 256g pcie加速卡一张,普通pc没法用。想着拆下芯片做u盘。新手不知道怎么选主控板。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么古早的颗粒,现在容易买到的3.0主控或许只有is917能支持了,要不然就考虑2.0的cbm2199

网友:
以前论坛商城很多U盘套料兑换,之后睦版都送坛友了,现在十几个还在那吃灰

网友:
安国芯邦肯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古早的颗粒,现在容易买到的3.0主控或许只有is917能支持了,要不然就考虑2.0的cbm2199 ...

好的。多谢大佬,我去淘宝看看

楼主:
看了不少帖子,好像支持的没这么多啊

网友:
这古董片没有3.0的主控支持 也只有4G单片但是上UP19 3252好像还不错

网友:
双贴只能8啊
902估计可以,但是太浪费板子了

网友:
902双贴板也没多钱应该拆机的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