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尔玛烧水壶电路进水烧了,求芯片型号

楼主(2022-06-09):
德尔玛烧水壶电路板进水气崩了,求各位大神芯片型号,原片上本来字迹不太清晰,更换后能否继续使用

网友:
要拿洗板水擦一下  再抹点白色石灰或牙膏  就能看清型号了  这个看不清没法查

网友A:
看这个板子像是个降压的电源模块把   买个输出同等电压电流的模块换上去就行了 没必要修

网友:
和我前几天发帖的电源IC很像

网友:
用点酒精洗刷刷洗干净后上面抹点硅脂上面的就能看到了要白色

网友:
到芯朋微去找,大概率是芯朋微电子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板子像是个降压的电源模块把   买个输出同等电压电流的模块换上去就行了 没必要修  ...

貌似是AP8505M不知道对不对,测电阻好像也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