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麻烦帮忙查一个DC-DC芯片

楼主(2022-06-09):
马云家实在没法找到 只好求救群里大神们帮忙看看这是颗型号的

网友:
可以查查电路,再找脚位一样的IC,基本上都能通用!我都是这样找!查丝印很难

楼主:
板子上另一边也发现一个 应该是一样的 丝印 TAGaRB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另一边也发现一个 应该是一样的 丝印 TAGaRB

如果一样,那这个芯片真正有用的丝印就是TA。你得先跑一下电路,看它是主要是什么功能。DC-DC?电压检测?逻辑电路?然后再去查对应的芯片。总之,最后的几个字符通常不用管,真正有用的丝印就是前面2~3个字符。

网友A:
某宝搜丝印反查   很有效  就是九块钱一次有点小贵  查不到也不收费

网友:
感觉这个丝印貌似见过

网友B:
TA75S393F 丝印TA SOT2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丝印反查   很有效  就是九块钱一次有点小贵  查不到也不收费

知识付费,不贵了

网友:
记得有软件,又记不得名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A75S393F 丝印TA SOT23-5

你是不是又贡献10元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又贡献10元钱

这个倒不用,丝印反查,先淘宝查,查不到再反查网,再不行可以百度丝印加上元件脚数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不用,丝印反查,先淘宝查,查不到再反查网,再不行可以百度丝印加上元件脚数查 ...

我的意思是你为楼主贡献了10元钱,,现在淘宝查芯片丝印要收费的

楼主:
我在淘宝上问过付费咨询的卖家  两家排前面的都说找不到我就没在问下去了

谢谢楼上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