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求助:2258H+K9DMGB8S7C卡Pretest

楼主(2022-06-09):
连续试了Q0612A、Q0719A、Q0720A三个版本,前两个都报Pre test Fail(31),720则一直卡在Pretest
另外DRAM TEST能过,缓存是海力士的512M
请教大佬,是哪里的设置问题还是需要什么其它的操作

网友:
清空清空清空试试

网友A:
千万别用Q0612A开,开一下之后,就只能拆颗粒清空了,否则打死开不了。

正常用Q0719A版本开就行,pretest记得选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用Q0612A开,开一下之后,就只能拆颗粒清空了,否则打死开不了。

正常用Q0719A版本开就行,pretest ...

靠,我之前经常发帖说719开不来这个7c,仔细想想过不去的都是开过612的。。。。瞬间茅塞顿开啊。。谢谢老哥

网友:
b颗粒?你要把支持交错关了,勾选disable raid 和low pass filter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解答,下午有空回寝室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靠,我之前经常发帖说719开不来这个7c,仔细想想过不去的都是开过612的。。。。瞬间茅塞顿开啊。。谢谢老 ...

Q0719A开1G缓存以下的SSv2 SSv3的盘没问题,1G或超过1G ,Q0719A就不行了,好像跟Dram Test模块有关系

网友C:
楼主这个板子是不支持DMGB8S7C这个颗粒的,开不了或半容很正常,这个颗粒需要专门的2CH 316主控板,楼主有需要可以找我买片,另外清空不用拆了上测试架,直接58XT开一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0719A开1G缓存以下的SSv2 SSv3的盘没问题,1G或超过1G ,Q0719A就不行了,好像跟Dram Test模块有关系 ...

是DRAM的bin有问题,找个BiCS啥的杂交一个bin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用Q0612A开,开一下之后,就只能拆颗粒清空了,否则打死开不了。

正常用Q0719A版本开就行,pretest ...

大神请问可以用什么清空架来清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板子是不支持DMGB8S7C这个颗粒的,开不了或半容很正常,这个颗粒需要专门的2CH 316主控板,楼主有 ...

2258XT,好象没有这个ID的固件啊,盼望大神教一下怎么清空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58XT,好象没有这个ID的固件啊,盼望大神教一下怎么清空

有固件,没给公开而已,清空就直接SSV2T开一遍,顺便还能跑个RD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板子是不支持DMGB8S7C这个颗粒的,开不了或半容很正常,这个颗粒需要专门的2CH 316主控板,楼主有 ...

我去,好像真的丢了四个ce,第一眼以为是2ch板子,结果只显示了4c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去,好像真的丢了四个ce,第一眼以为是2ch板子,结果只显示了4ce。。.

所以说硬件都有问题啊,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颗粒我只能开ddr200,速度特逊,所以我全都双贴58x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好像真的丢了四个ce,第一眼以为是2ch板子,结果只显示了4ce。。.

确实现在才发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硬件都有问题啊,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颗粒我只能开ddr200,速度特逊,所以我全都双贴58xt了 ...

这个颗粒不慢啊,我双贴58H开512G满速,忘了开的DDR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3141-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不慢啊,我双贴58H开512G满速,忘了开的DDR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3141-1-1.html ...

不知道,单颗DDR200我开2CH直写只有180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单颗DDR200我开2CH直写只有180M

跑不满是因为你多半是tigo淘汰下来的颗粒,一手原盘没锻炼过的随便开,tigo的看脸(本人亲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不满是因为你多半是tigo淘汰下来的颗粒,一手原盘没锻炼过的随便开,tigo的看脸(本人亲测) ...

草了,反正这DMGB TIGO的我都塞58XT了,省下不少钱,全盘模拟SLC众生平等,缓内都满速,完事

网友(2023-10-03):
引用 网友C:
草了,反正这DMGB TIGO的我都塞58XT了,省下不少钱,全盘模拟SLC众生平等,缓内都满速,完事 ...

58xt的u盘板,单贴这个B颗粒可以开满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