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如何截取windows的锁屏界面图?

楼主(2022-06-09):
如题,锁屏图片如何截图?

网友:
试试print screen键

网友:
我试了下,按下win+L锁屏后,按print screen不行。

网友:
好像不能截图,用手机拍下来吧。或把系统装在虚拟机上截图。

网友:
print screen键  锁屏是能用的。

实在不行就在锁屏的时候点界面上的搜索,然后解锁就自动搜索到图片了。

网友:
C:\Windows\Web\Screen,打开就是了

网友:
一般是按开机键+音量下

网友:
键盘上的截屏键

网友:
如果快捷键不能用地话可以用虚拟机...

网友:
为毛我刚试了没反应???
我X,原来是在内存的,粘贴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