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准备车上配个气泵,拆了备胎,后排座位,旅行(往返预计4000)

楼主(2022-06-09):
各位车友,参考一下,说点省油经典     准备车上配个气泵,拆了备胎,后排座位,减重跑趟长途旅行(往返预计4000)

网友:
容我说点实在的,备胎在长途过程里的意义远大于气泵。
一个备胎也不会对你的省油有多少降低,空间需求另说。
另:四千多公里没那么矫情,两千多公里一人一车28小时往返啥都没动。加油就完了(全程高速,你的目标路线路况差的话另说)

网友:
感觉这点减重影响不大吧

网友:
为什么要装气泵?

网友:
拆了座位,在路上会不会被查到

网友:
看你什么车,我的1.6L自吸SUV,70码速最省油。备胎高速上很重要,万一有个什么事,高速上拖车很贵。去掉备胎也省不了多少油,虽然我的车从来不装备胎,主要是我在很小的圈子走动,外加有免费的拖车服务。我上高速绝对会带上备胎和工具。

网友:
没什么意义啊

网友:
漏气得用备胎吧,有泵也没用。

网友:
你既然有这样的想法,你应该更加严谨一点,把备胎拆下来,在称上称一下重量,看看多少KG。把座椅也拆下来称重量。计算一下它们这些重量会消耗多少油。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油耗与车重”之间的关系.看看要多花多少钱,以及你的后备计划,万一在路上爆胎省下来的钱能不能抵消维修。超出部分能否接受。等等等等~

网友:
拆了座位跑长途万一被交警发现会罚你款,省的那点油抵不过罚款钱,要想省油省钱不能靠减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的,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五十七条之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网友A:
现在油价又涨了,92下个星期就破10了,还不如弄个电车实在点!

网友:
别这样折腾!

网友:
怕不保险的话装两个备胎,气泵又占地方,关键时刻你也用不上啊,比如爆胎了你能打起来?就算完全没气了你的气泵也不一定打的起来

网友:
备胎不用?轮胎爆了打气泵管用吗?不想买新能源车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备胎!!

网友:
加个气泵就行了,又不占地方,干嘛要把备胎卸了?没备胎跑长途,心里极端不踏实。
4000公里其实不算啥,跑高速、国道的话,你预期的那些*&*&大概率不会遇到。
再说了,想省油少踩几脚刹车就行了,靠减重省油,基本没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油价又涨了,92下个星期就破10了,还不如弄个电车实在点!

电车跑4000公里的长途,这需要梁静茹的勇气

网友:
备胎比气泵重要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车跑4000公里的长途,这需要梁静茹的勇气

全程高速的话是可以的
春节从河南到广西,来回近四千公里,一路上服务区内充电设施完善
不建议拆备胎,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省油有很多方法,备胎没有多重

网友:
备胎太重要了,我的宝骏E100没有备胎和随车工具的,在市内跑有换胎服务的,想想还是自己弄了个备胎和随车工具,踏实。

网友:
拆备胎都不如把备胎气放了来的实在。用的时候打气泵再充起来。4000公里,全程县道你就拆这点东西也省不了1000块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