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视贝LED T8玻璃管灯

楼主(2022-06-09):
月黑风高又下雨,晚上下楼倒垃圾时,看到垃圾筒旁边立了根led灯管,拿回来看看
外观,玻璃已经被我敲坏了,这种玻璃管很难无损拆开,两端的胶粘得很紧

参数

2835灯珠,2并31串,0.9米,还算不错,用的是铝基板的。

开始以为是灯珠坏了,结果一查,灯珠全是好的,那就是驱动坏了

驱动板另一面

主芯片是bp2866b,和上次拆的那个吸顶灯的芯片BP2865E有点接近

二极管,开始以为是这个坏了,因为上次那个吸顶灯就是这个二极管坏,结果一测是好的。

最后查了一下,发现是整流桥击穿了,保险电阻也断路了,都拆了换上,一测试,果然好了,16瓦多一点。

看看这个保险电阻,正面看着完好无损。

另一面,已经烧坏了

完。

网友:
在坛友手里物废品。

网友:
装回去还能正常用吗

网友:
高压非隔离恒流源愿意的话可以自行修复。

网友:
维修成功,就是没有合适的灯罩了,要不再把玻璃管捡回来

网友:
铝基板的,已经很奢侈了。

网友:
这种灯管玻璃想当于散热片

网友:
易拉罐拆这种灯是最美的,废卷尺更合适

网友:
非隔离恒流电源,几个原件

网友:
可以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
看着亮度不大,一看功率计,果然就十几W的水平,这个应该是桌面工作台顶上装的吧

网友:
运气不错啊!修好了就能继续用了!我一般都是拿单位的坏灯管拆灯珠用。

网友:
没有罩子不行吧 ,刺眼

网友:
用了保险电阻,还不错。有这牌子的台灯。

网友:
坏件不多修好又要服役几年

网友:
还阔以,也算个牌子

网友:
上次也捡到两支,玻璃管坏了,灯条粘在玻璃管内的,可难拆了……

网友:
修修补补继续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