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面包机 搅棍不转 更换皮带

楼主(2022-06-09):
面包机底部搅棍不转了,拆了底部6粒螺丝,沿缝隙口慢慢翘出上盖,松开面板与电路板连线的接插端子,取下上盖,图一,取出固定金属锅兜底部的3粒螺丝,再取出另一端的3粒螺丝,就可以看到底部的电机皮带,换上专用皮带复原。

网友:
这个面包机好高级

网友:
这个是和面和烤的功能都有吗?

网友:
这个好不好用啊?

网友:
原来的同步带有什么问题?

网友:
原先的皮带咋了?没有看到有啥问题啊?

网友:
面包机最爱坏皮带。。

网友:
好看不中用,做出的面包不好吃。

网友:
百度了一下面包制作过程,原来含糖量这么高。

网友:
只能看出两条皮带不一样长看来这皮带爱坏

网友:
不知道谁发明的,换皮带也要大拆,不会在底下开个窗?

网友:
带齿皮带还会打滑吗

网友:
怎么还要用皮带

网友:
我扫眼看成了,拆一个面包机,搅屎棍不转。。。
。。。。大惊,然后点进来看了看

网友:
全自动面包机,加粉加水,傻瓜机

网友:
家里的面包机现在当和面机了。

网友:
面包机修过好多台,也遇到过老式面包机容易断传动带,都是质量不好老化了。最多的问题还是密封圈磨损漏水,用不了几个月就坏最难解决,密封圈需要耐磨耐高温。

网友:
我家的还没有换,也没有做个几次

网友:
以前帮同事换过,里面工作的时候温度高,皮带长期在高温环境下面使用很容易断裂

网友:
这同步皮带高温烤了后会像头发丝一样脱落,最终散了一地,而且没有参照很难买到合适的,买了几个规格都没有买准,最后电机拆下来比划了一下重新打孔固定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