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0瓦的风扇风量还顶不过7瓦的风扇

楼主(2022-06-09):
我吹不了风扇,吹了就肺部呼吸道发炎鼻塞有痰。最热的时候夜里不吹又热醒,至于空调嘛老空调吹不起电费一元1度一天就得十几块钱,美的风扇最低档33瓦,接到110V变压器大概有10瓦左右,就这样还得开启摇头,和查询设定多组定时。想改装一个直流风扇,用到低功率太阳能板的电。找到一个杂牌风扇以前弟弟的,拆开才想起来去年修过,电容也是换了新的。润滑油油干了已经卡死了我是最后拆了电机才把它弄转。但是装的时候搞了很多次同心弄不好,一点都不滑,断电很快停转。
淘宝看到一个9.5元夹扇,果断买来备用改装作为外壳就是好的,这价钱直流电动机都买不到……结果在隔壁弟的房间发现也有闲置的……
好吧不扯了,今天风扇到货我测试功耗标称8瓦实际功率近7瓦,旁边这杂牌风扇开一档30瓦居然感觉风还没这7瓦的大!不可思议!
造成这问题的原因可能跟电机效率,转速以及扇叶有关,………这是3叶扇低转速可能不好,果然我开启档功耗34瓦,风几乎大了一倍!再开启3档37瓦风更大了!这功耗与风量在这区间段效率比差远了。旁边用来10年的5叶美x风扇档也是37瓦,但一对比风量明显比不过,而且这风扇正面听起来还有喷气客机那种嗡嗡嗡的声音,旁边那个5叶的虽然风更大,只有呼呼呼的声音……

买家电还是不要卖杂牌,大品牌虽然有智商税溢价,但可靠的多,十几年前那时候一个杂牌风扇20几元几乎一个夏天一个(那时候也没想到修)后来品牌风扇一个虽然百多元虽然用的少也有了10年了,还有电饭锅也是,以前家里人老是买杂牌,一个锅几乎一年多就不行了,用不了。基本都是过一年煮的饭就开始不好吃了。基本表现都是很生。而我一个品牌压力锅也是用了10年了,这几年全是用这锅煮饭炖汤。

网友:
黄猫在旁边心里嘀咕着,你这是在挠痒痒吗

网友:
杂牌风扇可能是铝线电机,加上润滑不好,轴承精度不高,运转阻力大,于是一部分功率用于抵抗阻力就浪费了

网友:
差别这么大

网友A:
搞个直流无级变速的风扇吧。

我睡觉下半夜比较浅,有一点动静就不容易睡着,当年在本坛优惠购买的格力风扇,噪音大的要死,最小当都影响休息。

于是买了一台小米直流变频落地扇,好像是319元还是多少的,同款今年618到便宜了259.回来组装后,使用,最大风量比不上交流传统电扇。

但是配合空调用或睡觉使用足够了,使用当中非常静音,经常早上起来忘记关闭,因为一点声音都没有,好在可以在app里发现远程异地关闭。

现在对这个风扇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调速0~100非线性,就是一档太慢,二挡有太快这种感觉,只有打开app才能调到适合的速度。

今年618又买了一台能上下摇头的款式试试,还更便宜一些,估计电机是国产的了。

网友:
换个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买把那种有自然风功能的就好了,我是鼻炎,对着直吹就不行,有自然风的那种是一阵一阵的。

网友:
楼主都说同心度装不好了,不卡死不错了,还要求多大风??这个同心度有讲究的,知道方法很容易装正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直流无级变速的风扇吧。

我睡觉下半夜比较浅,有一点动静就不容易睡着,当年在本坛优惠购买的格力风扇 ...

这种就算了,同款电机才卖10多块,它加个外壳就溢价几十倍,前几天已经买了电机自己改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就算了,同款电机才卖10多块,它加个外壳就溢价几十倍,前几天已经买了电机自己改装。 ...

那电机原价可不止10多元,不要把处理品的价格拿来比。

你去跟工厂联系一下,看看买一批要多少钱。

你要嫌小米的东西贵的话,那其他品牌同类型的就没法看了,艾美特还是神马的,直流无刷风扇都6~700.

楼主:
几块钱的14025散热12V风扇,试过滚珠轴承的太响了。俩节18650接个块多钱调速模块,在3节电池和2节中徘徊不定,后来因为有2节的移动电源模块,3节的就得浪费我一个12V充电模块,并且风也不需要那么大,就用了2节的,用个电动车充电器盒子热熔胶装起来,2节2000毫安时充满低速能吹几天,就没多放电池,移动电源模块usb都懒得挖洞露出来了,没什么用,这种风比那种几块钱10来块钱的小风扇吹出来的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电机原价可不止10多元,不要把处理品的价格拿来比。

你去跟工厂联系一下,看看买一批要多少钱。

我也对比了好多天,洋垃圾都比国产强,那什么的做工比nidec还是差一点,对了我记错了,小米的是空气净化器电机,小米风扇的电机上是没有驱动的,驱动集成到了控制板。智商税的东西都很多啊,上次看到一个什么风扇弄成一个鼓风机造型就卖几百块,看评价那些年轻人没见过见惯了普通样式的风扇还感觉很新奇,进而感觉这样吹的风都上档次一样,看那些评价笑死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块钱的14025散热12V风扇,试过滚珠轴承的太响了。俩节18650接个块多钱调速模块,在3节电池和2节中徘徊不 ...

其实你应该听我的买一个小米的试试。

不要总以为自己做出来的能跟工业化生产的比。

小米的强风不如其他大功率风扇,但省电啊也就20W左右。

再来遥控也方便,睡到半夜冷了,手机拿过来调一下即可,自己坐不了的附加功能,不好用值多少钱衡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对比了好多天,洋垃圾都比国产强,那什么的做工比nidec还是差一点,对了我记错了,小米的是空气净化 ...

这东西看痛点,我觉得风扇,空调噪音最痛。

噪音小对我来说值1000块也不止。

但是我200多能买到,为什么要去买1000的,血赚。

买一个呼呼叫的传统交流风扇,也要百十块钱,多加百十块,能解决噪音,能解决风速,风量问题岂不美哉。

再来了,这风扇摇头可以30°,60°,90°设置,简直解决了另一大痛点:要过去等半天燥热才摇回来。

网友:
艾美特的噪音不是太大

网友:
只能水一下了。没M币不给进

网友:
要不戴着口罩吹风扇?

网友:
自己整个无刷的了

网友B:
刚流行鸿运扇的时候,在风扇的电路里串一个15W的小灯泡,整一台放床里,运行时几乎听不到响声,风向页定向蚊帐顶,构成循环风,解决了热天睡觉的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流行鸿运扇的时候,在风扇的电路里串一个15W的小灯泡,整一台放床里,运行时几乎听不到响声,风向页定向 ...

好方法,但是现在是越来越复杂的才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