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接机械硬盘有时不上电

楼主(2022-06-09):
是主板的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
不接机械硬盘时,按开机键有时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有时风扇也不转
以前一直挂着机械硬盘使用都正常,最近组了NAS想把硬盘撤下来,就出这档子事

机械硬盘只接电源线,sata线不接也能正常上电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A:
这是一台有灵魂的电脑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电源问题,换个试试呗

网友:
电源老化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认为太高级答不出。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电源质量问题

网友:
替换大法,先换电源

网友:
主板有检测硬盘才能亮机这种高级功能?

网友:
你这硬盘前世可能是开关

网友B:
看看电源的假负载电阻是不是挂了或者虚焊了

网友:
有点拧巴,一般都是加上硬盘不启动,是电源或者SATA线有问题,
这个拆了硬盘不启动,有点怪哉。
检查一下BIOS,把硬盘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台有灵魂的电脑

这电源不愿让硬盘离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源的假负载电阻是不是挂了或者虚焊了

一般的台式机电源里也有假负载电阻吗?服务器电源里有知道,普通的电源里有没有还真不知道

网友C:
有些电源,不接12V的的负载,是不能启动(或者通电几秒便停电)的吧。

网友:
电源问题,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源,不接12V的的负载,是不能启动(或者通电几秒便停电)的吧。

cpu和主板都是负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台式机电源里也有假负载电阻吗?服务器电源里有知道,普通的电源里有没有还真不知道 ...

现在的不清楚,很久没买新电源了,手上的旧电源都有的,可能现在技术革新,用其它东西代替了吧
听说很久以前有些电源是没负载电阻的,但空载启动不了

网友:
这种现象真的没有见过,先换个电源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