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自己动手为新桑塔纳做个防虫网

楼主(2022-06-09):
     车子买来已有一年多,有次在那儿洗车打发时间时,从进气格看到散热器上惨不忍睹,散热器上糊满了各种柳䋈,杨䋈,有几十到上百个小虫子粘在上面。一年的时间,几乎把散热孔给堵死了,于是自己用小刷子慢慢把上面的东西刷下来,再用水管子冲干净散热器,刷的时候还发现一个像腊肉一样的有花生米那么大的虫子尸体,粘在上面刷不下来,树枝扣下来的,甚至还有石子蹦进去打坏散热器翅片一处。怕恶心到大家就没有拍照,反正要多恶心有多恶心。于是决定弄个防虫网。
     网上也看了有卖的成品防虫网,有挡在水箱前面的,要二十多包邮,不贵,但是不好清理。我要买的是挡在进气口后面的,问了一下卖家,有,要98,金刚纱网的。贵可以忍,但一看图片那金刚纱网孔太小了,一怕影响进气,二是想安装这个纱网后会挡着看不见水箱,三是想以后想冲洗下水箱装了这个网可能就冲不住了。

就是这种网子,咱虽然不买,但可以参考他的形状做一个自己认为满意的防虫网。

为防止生锈,用6平方的股铜线比划着车,弯成上面的形状,并用T12烙铁焊住

6平方的铜线不够了,又找了点4平方的把中间的立柱也焊上去

买来丝径0.3毫米12目的304不锈钢纱网,装到自己焊好的支架上。这儿灵机一动,是用剩下的纱网拔出一根不锈钢丝,把网子固定住的,又不锈又美观。

然后就是装车效果,在外面远看基本看不出来

细看

这是一周后洗车照的,一周可以挡十几个虫子,怪不得一年下来散热器能被糊死。

网友A:
直接按尺寸买个水箱防虫网装上多省劲

网友:
好创意好手艺!

网友B:
6666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这网的安装用拆前杠吗

网友:
亲手为爱车做内衣

网友C:
你自己清洗的水箱吗?

网友:
装的时候,拆保险杠了吗

网友D:
很好,许多虫子的体液是酸性的会腐蚀铝制散热器,挡住虫子会延长车子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6666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这网的安装用拆前杠吗

不用拆前杠,中网上面拆了螺母,掰开一条缝轻松塞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许多虫子的体液是酸性的会腐蚀铝制散热器,挡住虫子会延长车子的寿命。 ...

是呢,而且我发现停下车后,由于水箱是热的,很多虫子自己往里面飞,晚上一开灯,虫子全往车前飞,直接吸到水箱上粘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按尺寸买个水箱防虫网装上多省劲

我感觉买的没有我做的这个好,买的孔太小了,而且我这个成本低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清洗的水箱吗?

简单清理了下,因为是一年的车,虫子,树叶,杨柳絮什么的都集中在进气口正对面,用刷子刷下去后用水管子一冲就干净了。

网友:
不加点软红外珠珠上网吗

网友:
TB上有专门卖这个的很便宜

网友E:
感觉这玩意,最终是泥跟灰尘,加水,最后糊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玩意,最终是泥跟灰尘,加水,最后糊住了。

我也没感觉有啥用,前后经手好几辆车,从未加装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没感觉有啥用,前后经手好几辆车,从未加装这东西,

看地区吧,南方装这种东西没啥用而且这种装的不好还影响散热使发动机高温

网友:
历害厉害!!!

一般淘宝都有卖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玩意,最终是泥跟灰尘,加水,最后糊住了。

确实会有这个问题,泥沙灰尘柳絮等会吧防尘网堵死,时间久了影响进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