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L4-L971破壁机(料理机)/豆浆机指示灯全亮不工作拆修

楼主(2022-06-09):
      九阳L4-L971破壁机(料理机)/豆浆机指示灯全亮,按键操作无效,不工作。反复查找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最后对HR7P201FHS微处理器(单片机)5V供电端并入一个220uf/16V滤波电容后工作正常了。

底座两颗固定螺丝

内筒可以从上端抽出

手柄内传感器(干簧管?)引线

操作显示板等

电源板与操作显示板间排线

电源板

取下操作显示板

HR7P201FHS 8位微控制器,工作电压范围:3.0V ~ 5.5V。内嵌上电复位电路POR,内嵌掉电复位电路BOR

感应按键指示灯面

电源板正面

电源板背面

固定5V输出非隔离交直流转换芯片--PN8007

PN8007原理图

电机控制可控硅BT137-800

加热管控制BTB12-800

加热管及温度传感器

上电

5V电压正常

玩具示波器看一下电源纹波

并入一个电容电源纹波有所改善

5V电压220uf滤波电容,体积比较小

在背面再并入一个220uf/16V滤波电容(无小体积的)

空间还允许吧

上电后待机功耗

电机工作时功耗131W左右

加热管工作时功耗484W左右

上盖,粉色圆手柄内有磁铁

打开手柄

应该是干簧管-----接触磁铁后导通

说明书关键页

网友:
电解电容容量小了

网友:
花里胡哨的模式还挺多,看着还行~

网友:
这破壁机电路挺复杂楼主工具仪表挺全专业维修手到解决

网友:
电源滤波失效。

网友:
到底算什么机

楼主:
一鸡三鸣,一机三名

网友A:
手柄位置应该是NTC元件不是干簧管。

网友:
估计是5V电源滤波电容容量下降导致。

网友B:
我要喝西瓜汁,在河里泡过的西瓜的那种

网友:
感觉有点鼓了,还不如直接拆了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位置应该是NTC元件不是干簧管。

NTC连线走向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位置应该是NTC元件不是干簧管。

左侧CN2(SW)插线应该是通向手柄位置的

网友:
这转速顶多叫粉碎磨粉机,哪能破壁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小米的,外观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做工不如以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喝西瓜汁,在河里泡过的西瓜的那种

是说这个西瓜吗

网友:
感觉蛮复杂的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NTC连线走向见下图:

嗯,可能我看走眼了